[电脑] 一体机也是可以玩旋转升降的

楼主(2023-03-03):
闲来无事,把家里的DELL一体机给折腾了一下,这下竖起来看漫画方便了

原材料2件: 一体机 + 旋转支架,都是DELL一家亲

原来的底座,只能倾角调节,真不爽,海鲜市场搞一个 升降旋转的~~~~

定位中心点,然后各种开孔和固定

大功告成~~~~~~~~~~~haha

电源接的HP的砖头电源,接口剪断换了7.4mm大口~~~居然通用

网友A:
让我们也看看竖着看漫画的样子啊

网友:
老奔腾太弱了

网友:
不习惯,我的显示器一直都可以竖屏,从来没用过。

网友B:
这种底座不便宜吧。。。。。。

网友C:
我记得这支架很贵啊,都可以直接买个那种不用底座的升降支架了

网友D:
换了个底座???天特殊需求,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也看看竖着看漫画的样子啊

太羞羞了

楼主:
换了i5-347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支架很贵啊,都可以直接买个那种不用底座的升降支架了

海鲜市场淘来的,,15块钱,同城自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底座不便宜吧。。。。。。

海鲜市场很多的,看机缘,正常来说半个毛爷爷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个底座???天特殊需求,没必要。

算是吧,有时候,我要码代码,竖着方便。虽然我还有笔记本带副屏,但是,多一个电脑,多一个生产力嘛

网友E:
这显示器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显示器有点老了

色彩比同期的那个hp 23寸的好很多

网友F:
动手能力还是杠杠滴

网友G:
这个底座看着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底座看着很不错

嗯,略微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手能力还是杠杠滴

哈哈,谢谢夸奖

网友:
是那种漫画 啊真人版的吗

网友:
我的三星老显示器,只有24寸,但是背后也是没有那种支架螺丝孔的,不支持升降
看来外壳用你这办法改一下,也是可以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