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淘了个那种一按即出热水的小热水器,液化气改天然气

楼主(2023-03-03):
海淘了一个一直在日本动画和日剧中看到的那种,屌丝专属的,一按就出热水的那种小热水器。热水量是5L,买回来才发现,没注意买了个液化气的。于是只能某宝买喷嘴,自己改天然气。

首先拆机,塑料壳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第二步把图里的123三处拆开:

可以看一下侧面和局部,因为一开始并不了解其装配过程,所以多拆了不少东西。目测全是铜的。

最后把燃烧室,姑且这么称呼吧,拆下来,里面的喷嘴是M5的螺纹,原来是很小的孔,换成1.0mm的孔,适配于天然气。原本也没有胶,所以换后也不用胶,拧紧就完了。

最后原样装回去就好了。这款小热水器是用两节1号电池作为点火和控制的能源的,蛮方便的。安装就接上天然气和水,都是4分的螺口,通用的。
使用起来很方便,洗个菜洗个碗,旋动旋钮可以调水量,同时调温度。温度高出水量小,温度低则水量大。

网友:
两者的压力不一样,喷嘴口径会不一样的。

网友:
燃气热水器?    温度高出水量小,温度低则水量大   说明连火力大小都不能调? 要来有何用?

网友:
小厨宝?还不如装个电热水龙头方便

网友:
楼主 ,多少钱淘的?比电热龙头划算否?

网友:
不是有插电的即热式饮水机嘛,我家就有一个很方便啊,折腾这干嘛

楼主:
大于2W日元,折合1K人民币。运费大约300,税250。比电的要好很多,电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种是储水式的,水箱里会比较脏,这个看拆机电热水器就知道了。即热式的在关断水龙头后,它的发热元件一下子冷不下来,管子里会一下子升高温度,然后就会结水垢堵住,导致出水量越来越小,得时不时拆下来洗洗。这个燃气的就不会,关断立刻停火,上面的铜片根本存不了热。
火力大小在底下是可调的,但冬天就调最大,夏天调小点。夏天基本用不到,主要就是冬天,洗菜洗碗是真的爽。出水口直接就是一个弯的龙头,即开即热。电的最多也就是装在台盆底下,不论如何都要走一段冷水,我都比较过,这个燃气的用起来感受最好。

楼主:
补一张图,它的出水就是一个小龙头。反正要说美观,确实不怎么样。但确实比较省水和气,所以说,也就是日剧中常见的屌丝专用。高级的都用热水循环了。

网友A:
喷头没必要换,小钻头扩扩孔就OK了,液化气灶改天燃气我就是这样干的,扩的大了一点儿,火真的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头没必要换,小钻头扩扩孔就OK了,液化气灶改天燃气我就是这样干的,扩的大了一点儿,火真的很猛! ...

唉,现在懒了,虽然有台钻,也懒得自己扩孔。某宝买了几十个喷嘴,也就十来块钱。主要是这个买错了,不然买的时候选天然气的,也就不用自己折腾了,哈哈。

网友B:
喷嘴孔大小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两种气的压力不同?

网友:
还是直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头没必要换,小钻头扩扩孔就OK了,液化气灶改天燃气我就是这样干的,扩的大了一点儿,火真的很猛! ...

是的,我也这样改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冲这精神,赞一个。。。

网友:
液化气和天然气工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
还是直排的.估计坏了不好修,1千多可以买个很好的热水器了

网友C:
主要是直排的有点隐患,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2W日元,折合1K人民币。运费大约300,税250。比电的要好很多,电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种是储水式的,水 ...

速热式水龙头我家全屋都安装了,往前打是冷水,往后打是热水,冷天的出的热水可以暖手.安装特别简单,把原冷热双进水龙头拆除,安装电热水龙头,接电线要4平以上,过20A不会烧坏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直排的有点隐患,其他都挺好的

还行吧,看说明书说,连续烧一刻钟就自动断气了。你看壳子最上面第一行就是说要换气,不能换气的地方不能用。这个耗气量也不是特别大,直排也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嘴孔大小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两种气的压力不同?

液化气热值高,达到同样功率的耗气量少,所以喷嘴孔小一点。天然气热值相对低一些,所以要把喷嘴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