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耐特MNT992501迷你笔形电磨机定速改调速

楼主(2023-03-03):
前两天@8139 发电报说又有便宜羊毛了,看了一下是两款定速电磨,一款美耐特,一款科麦斯,美耐特的5.8元,科麦斯6.9(现在也降到了5.9),都是刷单定速款。由于手底下已经有调速款科麦斯,所以红包后3块出头撸了一个美耐特。
打算当个打蛋器用,或者留着做配件,我说买来也不一定用的上,老陈说不如魔改一下,一开始没太大兴趣改这玩意儿,没到手时看到很多坛友都撸了,于是红包后又1块多撸了个调速板低成本改一个就当教程了,发个帖子方便坛友参考。

一个小盒子,还算对的起这个价格。

参数厂址啥的

还有说明书合格证

原来以为不给电源,到货发现竟然还给了个电源,这个真良心了,一个电源3块钱都值了。

个头不大

12v2a

简单测试一下,空载。

2a带载很勉强,压降较大,大概21w峰值,长了会打嗝。应对这个18w电磨还是问题不大的,当然换更好的电源电磨劲头儿能稍大点儿。

电磨,正面logo 由于定速款就一个开关,而且这个开关戳在这里不是很和谐。

侧面

反面参数

头部散热孔和夹头

普通十字铜夹头

屁股

屁股孔

拆开

用了一个280无字电机,20来瓦还是有的。

夹头 锁紧帽 和塑料固定环

用了一个滚珠轴承,但是和主轴配合比较松垮,铝制主轴。

最大10a的开关

昨天到的调速板,红包后1.4元,为啥选它,因为几款中最便宜,标称100瓦左右?忘了,用这里戳戳有余。

常规ne555方案的,7550供电降压有点低了,mos开通会轻度不足。

滤波

反面

这款个头有点大,需要缩小体积,先拆掉接线座,电位器也拆掉。

滤波电容也有点大,去除。

锯掉方框部位pcb减小体积,重新刮出焊盘。

焊盘定义见标注,并且补上两颗贴片陶瓷代替原滤波电解,进一步缩小体积。

放里面比划一下,可以了。

找一个电位器帽

尖嘴抽出内芯

套上看一下,正好比电位器表面高一点儿,很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拆掉开关,电位器管脚放倒。

打算利用原来孔位安置电位器手柄,但是两个圆圈内碍事。

于是磨掉一些

铣出滑坡,并且把凹槽部位铣平,使电位器能尽量下沉,这样手柄就会突出外壳表面,便于调速。

粘好

连接调速板

接好电源座

再做个指示灯

去掉原贴片led 换这个延长

板子粘到对面壳子里,led沾到指定位置。

正好对准电位器帽

一块黑色塑料挡片

粘好

这样电位器帽既当开关又可以调速,又用作电源指示灯,整体外观比原厂的突兀的开关要好看多了。

下面测试视频,改调速后不但可以调速,而且对于低转速时的输出扭矩也有很大改善,原来低速时堵转电源直接打嗝保护,改调速后相当于加入了一级buck降压,输入电压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降低,则输出电流会增大,因此低速时会明显改善输出扭力,当然对于最高速时没有改善效果。由于无极调速,实际体验比手底下科麦斯那款现售几十的按键调速款要好,电机也比那个大一些,劲头儿也稍大。

以上供坛友参考

坛友改的外置供电调速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980-1-1.html

网友A:
我负责薅羊毛,球球负责织毛衣

网友B:
我也撸了9.9元那种。也对着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负责薅羊毛,球球负责织毛衣

{好吧,织就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撸了9.9元那种。也对着这样改。

9.9是哪种?

网友B:
带打磨套件。
大佬请给分析一下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119-1-1.html

网友C:
忍住不要剁手,哈哈,手里已经有一台调速版科麦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打磨套件。
大佬请给分析一下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119-1-1.html

我说咋9块9了,原来带套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织就织

电位器帽是神来之笔,没想到还能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忍住不要剁手,哈哈,手里已经有一台调速版科麦斯了

几元钱还是可以买几个囤着慢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忍住不要剁手,哈哈,手里已经有一台调速版科麦斯了

应该是当初促销9块多的调速款吧~

网友D:
大神被船长拉上贼船了吖,改得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帽是神来之笔,没想到还能这么用

嘿嘿 本来想自己用塑料棒车一个,没想到有现成的拿来就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被船长拉上贼船了吖,改得真棒

二师兄过奖了,船长经常拉我上贼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忍住不要剁手,哈哈,手里已经有一台调速版科麦斯了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被船长拉上贼船了吖,改得真棒

二师兄也来嘛,人多船划得快

网友:
精益求精啊 ,牛,   不过直接外接调速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本来想自己用塑料棒车一个,没想到有现成的拿来就正好

说明球球的库存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没忍住,用了两个两块多的红包,,合计五块钱各掳了一台,吃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师兄也来嘛,人多船划得快

二师兄体重过大,上船只能压仓,船弄不好会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