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大号充电宝遇到奇怪的事情了,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23-03-03):
从汽车启动电瓶上取出32700电池做了个大号充电宝。经过电压电流表放电没输出有电压没电流。开始以为是保护板有问题找商家扯皮很久。怎么都没有怀疑是表头有问题。后面单独接电池或者保护板都可以正常输出。怀疑是表头线没接好。仔细检查表头和输出端子都是焊接好的。而且充电大电流都没问题。就是不能输出。换一个同样的表又是正常的。这情况真的是奇怪。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道理。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和原来有问题的表头结构没法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和原来有问题的表头结构没法分析啊~

接线应该没问题,表头粗黑线接保护板输出或者电池负极,粗红线接输出端子负极。换同样的表头都正常。表头就是论坛上很多人都买了的45元2个包邮那种。

楼主:
没烧,正常显示电压。就是没输出电流。

网友:
表头就是那个库仑计表头,好像出新版了,不知道你这是新版还是老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烧,正常显示电压。就是没输出电流。

不动脑筋了,直接换个表头用,不正常的表头扔掉。

网友:
这种接线柱,感觉怕怕的

网友:
分流器开路了呗

网友:
是不是没装分流器

网友:
高压的没玩过,只玩3.6V的电池和板。。。。。

网友:
看来这表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烧,正常显示电压。就是没输出电流。

电压表是并接在正负极上的,显示正常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串接在电路中的电流表部分,如果没有形成通路当然没有输出也没有显示啊!找到问题根源还不是很简单,你把那个问题表用在其他电路里再试一试不就一目了然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表是并接在正负极上的,显示正常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串接在电路中的电流表部分,如果没有形成通路当 ...

换个同样的表一样的接法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同样的表一样的接法都是好的。

找个万用表量一下电阻都不会么

网友C:
估计是他第一次接错线把分流器烧掉了,哈哈

网友:
表头看着有些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他第一次接错线把分流器烧掉了,哈哈

换下来的表头测试又是好的。现在换新的表头上去又不行了。一模一样的故障。

楼主:
论坛上有人卖45包邮2个那种表头。精度还是可以。

网友:
分流器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