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重新开一贴,多核WD600换了输出日系电容后,已经能开机了。

楼主(2023-03-0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081-1-1.html  这个帖子上传的图片很满了,所以重开一贴,家睦版主觉得不合适,就帮我合并吧。

实际情况是朋友昨天大负载游戏跑了半晚上,结果上午接着跑着跑着就突然罢工了,拿我这边来,我开机正常,结果一会关机后再启动就发生风扇 转一下就停的故障了。在开机关机还是这种问题。我判断是电容的故障,结果万用表测试似乎坏的没那么严重。

网络上一搜索,似乎这个还有航嘉wd500很多这种问题的,坛友也各抒己见,我决定还是先换一下输出电容试试吧,换了几个智宝,金福康电容。换上了拆机的日化和红宝石长寿命。结果开机正常了,反复多次开关短接都没有问题。拆下的几个电容我用万用表测量容量还都没问题!!TMD到底哪里的问题我也没找准?!

目前加点负载测试了半小时正常,等会高负载后关机一会等凉了再测试试。我通过这次事件和拆解大量的电源看后期厂家把输出部分的电容全部换成日系是有道理的。。。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内阻高了。

网友:
电容的ESR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内阻高了。

盲猜也是这个观点,遇到过几次不稳定的问题都是换电容搞定

网友:
为啥输出电容会影响启动的?

网友:
一步到位,能换固态就都换固态多好

网友:
一般是ESR太高导致的输出电流降低,需要LCR电桥才能测量出实际的ESR大小

网友:
自从买了2手示波器,我已经可以看看电源波纹什么的了,很直观

网友:
如果有电桥测一下电容的esr可能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万用表量容量是好的,不代表是正常的

网友:
电容测量好上机可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电容老化失容

网友:
要用电桥测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