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32吋电视,还值得修吗?或者还有啥利用价值

楼主(2023-03-03):
一台32吋康佳LED32e330c电视,出租房用的,不知哪个租客搞坏的,预计是哪个坏蛋不知怎么从固定支架上拆下来(可能不拆下不方便插优盘或其它接口),强行拽下来,后壳有点裂。开机只见背光亮,无图无声,拆开一看,原来内部竟然缺少逻辑板,估计是哪个租客搞坏自己又想去修,结果要价太高又不愿意修了,谁知家电修理的把逻辑板拆下来也没装回就返回来了。

目前所知,首先缺少逻辑板和排线,其它地方(比如主板)有没有坏也不知道,大家说说有没有修的价值,或者这个屏还有啥用途?
某宝买逻辑板的话,大约20元以内,但是也无法保证装上就能修好。

网友A:
买个运费险,嫖主板回来试机,屏幕坏就不值得修了,不过要先确定电源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运费险,嫖主板回来试机,屏幕坏就不值得修了,不过要先确定电源没问题 ...

卖主板的看到了一头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主板的看到了一头汗

网销就是这样,他们都习惯了

网友:
值得修,要不是智能电视。

网友:
没维修价值

网友C:
都烂成这样了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
拆了,板卡不装回去,真的过分了

网友:
不定还有其它什么毛病,修的代价估计不小

网友:
屏幕不坏还有点修的价值

网友:
不会是你捡来的吧?还做那么多猜测

网友:
32的液晶现在新的很便宜,不过修好在100以内的也行

网友:
面板没有问题就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主板的看到了一头汗

卖二手板的应该习惯了,有些会要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运费险,嫖主板回来试机,屏幕坏就不值得修了,不过要先确定电源没问题 ...

三合一主板,电源主板背光全在一块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烂成这样了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

32寸新机也就400左右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了,买一个逻辑版或者主板应该能修好了。

网友:
一般来说屏幕是好的还有价值,维修换个板或者灯管。

网友:
先确认屏没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折腾才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