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大佬们指点 SM3281BB 容量识别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3-03-03):
颗粒是TH58LJT1T24BAEF,256G

TLC被识别成了MLC

调了下设置也不行,不知道应该调哪里,请大佬们指点

楼主:
现在开卡报错

网友:
用黑片工具开

网友A:
楼上正解。
先看下是什么版本的3281,如果3281N就可以黑片工具开卡,正片工具是只支持4ce的。3281L最多就只能贴4ce的颗粒。
不过这个颗粒上U盘主控属实是有点浪费,上固态U盘主控体验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先看下是什么版本的3281,如果3281N就可以黑片工具开卡,正片工具是只支持4ce的。3281L最多就只 ...

固态U盘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太贵了。没有二三十的吧

网友:
用新版本试试吧

网友:
焊接有没有错误?
触点越多,越容易出问题。
我前几天贴316的,有个焊点过大,只能认3ce,重新植锡后才完整识别。
至于mlc和tlc,开卡之后就能正确识别了。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