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烘鞋器

楼主(2023-03-03):
冬天鞋子刷了之后干得慢,这个烘鞋器买了好几年,最近发现定时器不回零了。拆开看看,

打开的样子

铭牌,100w没测试,应该有虚标吧

结构太简单点了吧

220后面接了一个1小时的机械定时器,后面就是整流桥,一个直流电机串联ptc

应该是鞋子的水进去了

这样子看得很明显

铜片都绿了

发现有个齿轮缺齿了

夕夕上几块钱买了一个同样的,完美复活。

网友A:
这个都拆,不怕感染脚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拆,不怕感染脚气。。

自己家的脚气自己用,没有毛病

网友:
只吹风没加热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吹的风是稍微有点热气,鞋子干的比较慢,要开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
想买个怕把鞋烤废了…

网友:
是个机械式定时器。

网友:
之前也买过一个,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找个修表的补齿

网友:
头一次见里面东西不少啊

网友:
这个定时器我也有一个,是个透明塑料的,没敢拆,怕装不上。

网友:
屋里会不会很味啊

网友:
是个机械式定时器

网友:
没有电吹风来得快

网友:
这个高级居然还带吹风的功能

网友:
我买的是电子式定时器的带预约功能还有臭氧发生器用于除臭的。

网友:
带定时器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换一个电风扇两小时的定时器吧

网友:
不建议拆这个,谨防脚气传染

网友:
质量还可以能撑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