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看到esonic的H55主板bios备份一个型号h55kal2 eso

楼主(2023-03-03):
esonic的H55主板bios备份一个
型号:h55kal2 eso

版本:Intel H55/H57 (A016-H55.002)(2014/12/25)

该主板升级内存到8G关掉板载显卡后还是只有3.18G可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固件

刷机工具

网友A:
我今天下午升级了我的映泰H61的主板,发现只能插一根内存条,差两条不开机,不知道啥原因。没有升级前好像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下午升级了我的映泰H61的主板,发现只能插一根内存条,差两条不开机,不知道啥原因。没有升级前好像 ...

H61没有内存控制器,这代控制器在CPU上,你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一下系统是不是32位的,32位最高支持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