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AV560主音量,型号 LOG-SW

楼主(2023-03-03):
怎么购买、维修这个。与普通电位器工作原理机制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
测量不准确,三端分不出来。不清楚其工作机制。
估计200K 电位器。

楼主:
用什么样的可以替换这个主音量电位器?

楼主:
感觉有 上拉和下拉电位的意思,不知道机制。有知道的朋友吗?我已经忍不住要拆了。

网友:
用在音响的一般是50k或者10k居多
影响不大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