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没有修硬盘或数据恢复的,本盘有掉盘现象

楼主(2023-03-03):
接前帖:手贱,好像把Dell N4050破本的硬盘干废了…
现在的情况是偶尔能识别,有一两个分区用diskgenius能打开看到文件,
能看到的有一些文件正常的可以复制出来,有一些损坏的会报错,
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卡住不动的情况,如果“重新加载当前硬盘”会导致所有分区丢失或者干脆看不到这个硬盘的情况,
关机等一段时间再开机有概率又能识别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扔掉换一个硬盘,你想恢复数据,估计够你买几个硬盘了。

网友B:
别通电了,越通电坏的越惨,小心彻底报废,你这种情况大概率磁头不行了得换磁头,四位数起步,真要数据重要就去找吧,报价几百块的千万 别信。B站找恢复数据的联系比如修客实验室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掉换一个硬盘,你想恢复数据,估计够你买几个硬盘了。

够换电脑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通电了,越通电坏的越惨,小心彻底报废,你这种情况大概率磁头不行了得换磁头,四位数起步,真要数据重要 ...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报价2,3百的肯定不能信,基本正常价500-1000

网友D:
找块一样的盘拆块板子,然后把坏的板子上固件拆下来焊接到新板子上装上去,不行就得自己冒风险开盘换磁头,然后迅速读取想要的数据,开盘环境最好是洗完澡后的浴室,换完磁头盖子盖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报价2,3百的肯定不能信,基本正常价500-1000

实话跟你说吧那种大几百的都是用旧的磁头,也就是之前修其他盘用过的磁头,或者二手盘拆的,好的恢复数据都是拆新盘的。一些大一点的机构恢复数据基本都这个价格,当然老一点的小容量盘会便宜些。新盘大容量的就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通电了,越通电坏的越惨,小心彻底报废,你这种情况大概率磁头不行了得换磁头,四位数起步,真要数据重要 ...

4位数都够买多少个硬盘了,像我这样抠的咋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块一样的盘拆块板子,然后把坏的板子上固件拆下来焊接到新板子上装上去,不行就得自己冒风险开盘换磁头, ...

换板是掉固件才有用吧?
磁头可没那技术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板是掉固件才有用吧?
磁头可没那技术换…

一般是彻底不转了换板,只要能转大概率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话跟你说吧那种大几百的都是用旧的磁头,也就是之前修其他盘用过的磁头,或者二手盘拆的,好的恢复数据 ...

对于恢复数据来说,关键是数据恢复出来就行,又不是修修接着用,至于用什么磁头并不需要咱们关心,我去中关村恢复过几次数据,1TB的硬盘都是500元含税。

网友:
硬盘不值钱,数据值钱

网友:
就现在能读盘识别把能用的数据备份出来吧,数据恢复成本高,要不然自已找软件学着恢复。

网友:
磁头不行了,最好还是去找人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恢复数据来说,关键是数据恢复出来就行,又不是修修接着用,至于用什么磁头并不需要咱们关心,我去中 ...

那只能说你不懂,数据重要的话必须得用好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你不懂,数据重要的话必须得用好磁头,

买了块同型号时间隔4个月的硬盘,可惜没那条件换磁头…

网友E:
还是换个新硬盘啊,现在都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换个新硬盘啊,现在都很便宜了。

主要是十几年的数据都在里面,虽说不是非常重要,但还是想找回…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C:
对于恢复数据来说,关键是数据恢复出来就行,又不是修修接着用,至于用什么磁头并不需要咱们关心,我去中 ...

老板,帮忙问问你的渠道这盘整一下得多少钱,还是想把数据搞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帮忙问问你的渠道这盘整一下得多少钱,还是想把数据搞回来...

B站有做数据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