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变频器改造电子负载

楼主(2023-03-03):
偶得一个损坏的小变频器,觉得应该发挥点什么作用,看这铝散热片挺厚实的,要不来做个电子负载?
本着瞎折腾、自力更生、不买淘宝一阻一管原则,改造所有元器件从变频器内取得,缺少部分从自已的元件百宝库中找寻,经过九九 八十一小时的修炼,终成正果,10A,400V电子负载。

先来一组变频器拆机图
士林Shihlin SS2

电子负载最重要的器件就是功率晶体管,有用MOS管、三极管的,但变频器功率模块里的是IGBT,找资料看看IGBT参数1200V,15A,驱动电压稍比MOS管高一点,当功率管来用问题应该不大,就它了。

功率模块电路图,只利用了功率集成模块的三个上管,其他部件暂时用不上,等待以后开发

电路还是经典的电子负载电路,网上下的,不知转了多少回,图片质量较差

变频器内有个LM224运放,不错,刚好能用,而且比LM324上了一个等级。

电流取样电阻没现成的,自已动手制作,用康铜丝在大阻值的电阻上绕制,手头合适的只有0.3康铜丝,很细,功率会不足,就多线并联吧,这个电阻我设计在120m欧,感觉再大,大电流发热会很严重。考虑到大电流温升会很高,康铜丝与大电阻焊接没有采用锡焊,而是用了点焊,为此,还特意做了个点焊机,这点焊机控制与众不同,下回给大家分享。

运放用了三路,还有一路作啥呢?刚好也没有合适的电流表,但有电压表,就用这一路运放放大电流信号,做个电流表吧。电路没画,网上下图供参考

供电部分,由于IGBT驱动电压要比MOSFET高一点,大概15V(其实12V也够了,电子负载中基本达不到饱合开启),在百宝库中找了个12V的电源板,改成了15V

没有大的多圈带调节杆的电位器,只有蓝色多圈可调电阻,就用它吧。两个小电压表,一个电压,一个用于电流。

最后上成品图片,加风扇300W功率应该没问题,电流是按10A做的,电压400V也应该没问题,IGBT耐压1200V。目前只测试到24V,10A,工作正常,没散热风扇,3分钟,温度有一点点烫手。
不是没加散热风扇吗,功率模块里有个测温PTC,下次加个简易的电压比较电路,直接控制风扇。

网友:
加两个服务器用的小涡轮风扇,估计效果直接翻倍。

网友:
这康铜丝都有现成的

网友:
废物利用办法好

网友:
这个利用的好,学习了

网友A:
康铜丝最好换粗的,别变成保险丝了。

网友:
电容有没有好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铜丝最好换粗的,别变成保险丝了。

三根0.3康铜丝并联绕在10W电阻上,阻值120m欧,设计总电流10A,3个电阻每个分流4A不到,按4A计算,最多2W不到,应该烧不了,而且与电阻连接特意用了点焊,承载温度比锡焊高。

网友:
这个思路好,可以废物利用。

网友:
想法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B:
那个蓝色小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再加个风扇,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蓝色小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再加个风扇,就完美了。

有时间加个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坏变频器竟然IGBT都是好的,运气不错

网友C:
太好了,我也有个这种散热器和igbt模组,也是想做电子负载,不知道咋么做。要是有电路板,这边一连就好了。

网友:
物尽其用,楼主很棒!

网友:
这才是数码之家坛友的精神

网友:
真不错,这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我也有个这种散热器和igbt模组,也是想做电子负载,不知道咋么做。要是有电路板,这边一连就好了。 ...

电子负载电路简单,搭一个好了,上面有电路图。你这个变频器要查一下模块脚位,再测量有没损坏,上管损坏,还可以利用下管。

网友:
高手!厉害!楼主在制作一个3D打印机打印个外壳,再制作一个激光雕刻机刻上标识,更完美!

网友:
楼主厉害,有时间了也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