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两个大长腿,还有XXX,上哪个比较舒服且安全?

楼主(2023-03-03):
黑的6.3公斤,白的5.9公斤,按说轻的方便。白的还高,第四个踏板离地97,黑的才90;

但白的没有X,虽然横档更宽,牢固性是否不如黑的。

而且黑的可能管壁更粗,因为它采用铝合金踏板了,总重量却反超0.4公斤。

白的踏板铁的,接触面凹凸的塑料,20cm宽;黑的18cm,铝合金金属面;似乎白的防滑更好?

把手都泡棉的,是个弊端。不容易清洁。久了之后老化,扑扑掉渣,满手粉末。

然后这种东西应该叫工具架吧,搜索却找不到。可以临时插螺丝刀老虎钳,实用吗?

谢谢老司机交流!

网友:
不看实物就是看小电影

网友A:
买铝的,不要买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铝的,不要买铁的。

上铝的,不要上铁的.

网友:
这要实际上了才知道哪个舒服吧

网友:
都没用,腿太短了

网友:
我是建议2个都上一下。

网友:
买铝合金的,如果四步够高的话就买五步的,以此类推,多出来一步踏板刚好放工具用

网友:
有裙子的那个安全,脚踏板是整体

网友B:
买贵的,泡棉没那么容易粉,我第一套房子装修时买的梯子10年后第二套房子装修用还好好的,买个好梯子能用一辈子。

网友C:
我家的是铝合金的,用了10年了,轻便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是铝合金的,用了10年了,轻便又牢固。

全铝合金的,普遍踏板比较窄,只能踩半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贵的,泡棉没那么容易粉,我第一套房子装修时买的梯子10年后第二套房子装修用还好好的,买个好梯子能用一 ...

好吧。我多年前某东买过一个,铁的,价格中等吧,1百6好像。

泡棉不行了。手上会粘黑颗粒。有一颗螺丝也松动,得经常留意拧一下。。。

你说的贵,大概多少?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具体看自己需要了

网友:
双飞不爽还做选择,

网友:
一般铁的更牢固,铝的更轻便。我买就搞铁的,因为体重比较重,铝踏板踩坏过几次。

网友:
实用还是买合金的,贵一点但是胜在够硬,20年前买了用到现在了

网友:
铝的踩着发软,还是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