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气动开关(气流感应开关)拆解简测

楼主(2023-03-03):
气动开关,又称气流感应开关,这个是在电子yan上取出的,外形像驻极体麦克

防尘网

取下防尘网后

从侧面破坏性拆开铝质外壳

部件安装排列顺序

钢套一端有薄膜

钢套一端有薄膜

没查到芯片SG803A的资料

电池电压4V时,测待机工作电流2uA左右。当电池低于3.2V吸动时指示灯闪亮提示电压低

吸球吸动时指示灯亮起,电流11mA左右(负载发热丝未接入)

大概的原理图,更多内容参见坛友moontree的贴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695-1-1.html

网友:
好小的东配合。没放大镜夫看不清

网友:
以前也拆过,很像个mic~

网友:
偶也有,传感原理应该还是和驻极体话筒一样

网友A:
怎么看都像麦克风,结构也像麦克风

网友:
感谢楼主拆机共享,我拆了几个能充电的 都是有块电路板,上面是两只脚的麦克风,应该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和电容MIC结构一样,应该就是个电容MIC吧。

网友:
这个芯片还可以反过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
小声问一句,老哥这个是不是以前我送出去的电子yan里面的

网友:
看着是个驻极体麦克风

网友B:
意思就是,一吸气,就把底座和外壳接触开始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像麦克风,结构也像麦克风

同感啊

网友:
这玩意和话筒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一吸气,就把底座和外壳接触开始加热?

里面是一个芯片,有气流场效应管导通。

网友:
气流开关用途不大,但可以反向用于锂电池充电管理,充电电流大约200多毫安,充满自停(有的充满灯灭,有的灯不灭,但可以自停)

网友:
怎么看都像麦克风

网友:
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麦克风啊!

网友:
刚一看就像MIC头,拆的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