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制作一个蓝牙音箱

楼主(2023-03-03):
昨天晚上做一个用电池的蓝牙音小音箱,音质还可以哦,就是有点不太好看,还要再改造一下,先上个能用的。

先简单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平时不用就关了开关、省电

下图成品,用亚克力透明的,哈哈。

用华为手机的电池。

侧面有充电口,开关,音量调节,喇叭输出。

刚开始用充电宝的板,转成5V输出很不很稳定,放弃了。

最后成品这个,老婆说不好看,带出去还麻烦。

下一步改成这个样子,做成一体的。

下一步改成这个样子,做成一体的。 我觉的这样长条型好看点,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某宝有主板成品

网友:
支持折腾。我一般是垃圾站捡小音箱,然后把蓝牙播放器板子放音箱里,效果差不多,好看点而已。

网友:
老婆说的对,不差那几十元,买个成品吧........这货怎么带出去???让她的女友如何看待

她的女友可不是DIY爱好者..........可不能理解的你技术精神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把电路全塞到音箱里面;如果家里用,我会不用锂电池;如果是要拿到户外用,我会买个正儿八经的音箱,毕竟我不想别人觉得自己家人跟着我混得很差。

网友:
确实太丑了

网友:
通过制作得到成功的乐趣。至于外观是否好看是次要的,主要是功能实现了。

网友:
找个大点的音响把电路板放里面

网友:
支持折腾,品相差了

网友:
都不好看,买一个吧

网友:
我们作为电子爱好者知道DIY的乐趣,别人会觉得这人是不是很穷,连个蓝牙音箱都买不起,居然用这种破烂听歌,或许别人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觉得会嫌弃,

网友:
出发点不错,实验成功!

网友A:
我用有源音箱改蓝牙出现电源不能共用问题,噪音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有源音箱改蓝牙出现电源不能共用问题,噪音很大

拿个手机充电器单独给蓝牙板供电,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手机充电器单独给蓝牙板供电,效果立竿见影。

现在就是这样,感觉很无奈啊

网友:
有现成的蓝牙和功放板,做的非常好也不贵。

网友:
把蓝牙播放器板子放音箱里,好看

网友:
我家蓝牙小音箱4个,没人用

网友:
这胶有点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