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对于木头里的顽固长木螺丝怎么拆出来,尽量少破坏木头

楼主(2023-03-03):
手里从家具上拆了几块木头,奈何上面的木螺丝太长。

12V的手电钻拧不下来。
1、力气有点不够,2、批头也有点打滑
木螺丝是十字的,硬度挺高,把我钳口都搞伤了
不知道那些家具厂是如何把这玩意拧这么紧的。
拧了两三个滑丝的滑丝,还干废了一个批头
看到有18V的冲击电动扳手,会好一点?
或者有其他方法拆出螺丝?
木头锯开或者凿开,木头基本就废了。
有什么方法?

楼主:
螺丝用螺丝刀一点一点拧可以一点一点出来。但非常非常的费手。
木螺丝有10cm长,拧到猴年马月了。
电钻不好拧还有一个就是电钻不能以一个非常低的速度拧,电钻速度稍微稍微快一点点就滑了。
就是下面这种的冲击扳手。

网友A:
你往螺丝孔那里浇点水。。。等水渗进去一部分后再试试。。。

网友B:
电烙铁给螺丝加热至木头微糊  试试

网友:
这个要收藏,看看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家里木门的合页坏了,上面的螺丝下不来,只能将就。

网友:
应该用冲击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给螺丝加热至木头微糊  试试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往螺丝孔那里浇点水。。。等水渗进去一部分后再试试。。。

不行,我滴煤油都不行。应该渗进去了一点,但渗入不到很深。
油是前一晚滴的,第二天拧还是非常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给螺丝加热至木头微糊  试试

电烙铁应该没那么大功率吧。我用喷枪烧如何?
螺丝10cm长,而且还有木头散热,不知道能不能烧到微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烙铁应该没那么大功率吧。我用喷枪烧如何?
螺丝10cm长,而且还有木头散热,不知道能不能烧到微糊 ...

喷枪会把木头烧着的,最好用马蹄头,加点焊锡容易导热,还有铁的导热比木头快多了。

网友C:
用锤子敲击十字螺丝刀的方法试试,动了再用电钻拧

网友:
螺钉是淬过火的,加热到木头糊的温度,螺帽温度得相当高,退火了就玩完了。

大力钳考虑一下!

网友:
拧进去的时候螺丝没生锈,拧不出来的大概率是表面生锈增加了摩擦力

网友:
冲击扳手估计行,在扭力高点的瞬间有可能突破螺钉与木材的黏合面,长螺丝是有很大旋转弹性变形的,每一次冲击,振开外面一点点,100次冲击,估计就能传导到最里面了。这是一种均匀的发力,不像手拧那样忽大忽小,多数发力都被无效浪费了。

网友:
用热风枪600度烤一分钟,钉子比木头热得快,趁热可拧下螺丝。我之前也有类似的事情,螺丝始终拧不下来,加热后就拧下来了,木头也没有什么损伤。

网友:
长螺丝的话基本没戏,不要滴水不要滴油,木头膨胀了后更紧,多挖点,直接切了,用502+木屑沾上吧

网友:
手拧,拧出半寸在上工具

网友:
滴502胶水,然后再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锤子敲击十字螺丝刀的方法试试,动了再用电钻拧

正确 ……

网友:
用盐酸慢慢腐蚀,盐酸又不伤木头,最后水冲冲或小苏打中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