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修理怪象(oddityRC)模拟穿越机

楼主(2023-03-03):
LP同事的,让处理一下电池接线

拿来主机和电池

电池

损坏情况

模型正反面

线也坏了

扇叶也有损坏

估计是摔了
先处理主机的接线
简单拆,能焊接主电源线就行

可以了

换一根吧,长了点,剪短就行

不争气的焊台,坏了

又拆开因单位搬迁打包起来的工具,拿出单位用的焊台

焊好后,看下扇叶

电机

电池的平衡充接口,用7P接头,手上没有找到,下单买

看来使用的人不知道电池的威力

换好

测量

试机

留下的还能用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
桨叶是关键部位可不能马虎~

网友:
这个飞机贵吗

网友:
螺旋桨塑料质量很好,有点磕碰没断裂能继续用,要求不高可以用大疆拆机无刷,性能和续航均衡,想要性能好点,拉马顶出轴棍,手绕两三股并联线圈。

网友A:
我觉得这桨叶配合无刷电机,比血滴子强太多倍了。

网友:
好玩艺,早年穷,玩不起,如今老了,也没这心思玩了。

网友:
这小无人机够暴力的

网友:
摔的很厉害啊

看来是小朋友的玩具

网友B:
新买的线束jf有没有拿强磁吸一下,我都被铁线搞怕了

你们单位搬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新的工作间还没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线束jf有没有拿强磁吸一下,我都被铁线搞怕了

你们单位搬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新的工作间还没 ...

线束不是铁的,强磁不吸。
单位搬好了,办公室还没定下来。目前3人挤在10平方的小地方办公,什么也折腾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束不是铁的,强磁不吸。
单位搬好了,办公室还没定下来。目前3人挤在10平方的小地方办公,什么也折腾不 ...

线束不是铁的就好,修东西缺零件有时候都可以凑合,就怕没地方摆摊儿

网友:
莫非是三体人发射过来的?看着像无人机

网友:
使用无刷电机还不错的

网友:
负载以后1k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束不是铁的,强磁不吸。
单位搬好了,办公室还没定下来。目前3人挤在10平方的小地方办公,什么也折腾不 ...

那可能就是铝的了

网友:
肯定是孩子玩的,摔了,磕磕碰碰的,正常。

网友:
只买胶壳就行了,这种线比较硬,自己都是换成硅胶线压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桨叶配合无刷电机,比血滴子强太多倍了。

没必要,带弹就行了

网友:
修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