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移动吉比特h5-9的光猫有破解的吗

楼主(2023-03-03):
山东移动吉比特h5-9的光猫有破解的吗,这个光猫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看到12v 1a有点寒心,通过光猫自带的lan口连接10米六类网线接路由器,竟然连不通,只好光猫后面加个路由器,再从路由器的lan口接10米网线,真是太弱了,用这个光猫自带的lan口接电力猫也不成功,接在路由器上就没事。

山东移动太黑了,用这种廉价设备,连WiFi都不带。。。。。

网友:
说实话,带wifi也不行

网友:
光猫一般都是12V1A,带usb的功率大点,单频光猫还不如不带WIFI,双频还能用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基本就是1A的,上次的老光猫是1.5A的

网友A:
不带无线还好点,带了也得进去关闭,免得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无线还好点,带了也得进去关闭,免得不稳定。

就是,带一个2.4G的,除了增加功耗,好像也没啥用处。

网友:
河北移动上的H5-9R

网友:
都是一样的,猫就让它做光电转换吧!拨号还是用路由器吧!

网友B:
通讯商送的一体机纯粹是为了采购拿回扣,真心不如只送一个好点的光猫!可笑的是大部分人呢地方还不给用户超级密码,还没法改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讯商送的一体机纯粹是为了采购拿回扣,真心不如只送一个好点的光猫!可笑的是大部分人呢地方还不给用户超 ...

有好的啊,好多WIFI6光猫

网友:
拨号还是用路由器

网友:
光猫的WIFI就是垃圾

网友C:
X鱼花钱搞到超密,关wifi,搞桥接,用路由器拨号。 普通光猫老老实实只做光电转换就好。

网友:
山东移动的猫现在多数给的是终端公司的猫,就是移动自己的猫,有条件还是自己换一个吧,现在HN8546Q不贵挺好的。我自己换了很稳定速度很快。

网友:
话说,带WIFI的话怎么卖给你一个垃圾无线路由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鱼花钱搞到超密,关wifi,搞桥接,用路由器拨号。 普通光猫老老实实只做光电转换就好。 ...

不是通用的超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通用的超密吗

看区域, 有些地方超密不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