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吉利豪越车机改装360全景问题

楼主(2023-03-03):
车是豪华型。没有360全景。想加一个。试了后用原车倒车视频线可以部分显示。大家看图吧。  其他不明白的有高手可以给指出来。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360度影像有独立模块吧,而且用车机也不一样,除了倒车以外有专门的按钮可以触发显示全景影像

网友:
吉利的车不清楚,奇瑞的瑞虎八想加装360全景的话是需要更换车机的

网友B:
需要倒车触发 视频输入 左右转向灯

网友:
该剐蹭还是得剐蹭。

网友:
360有好多触发吧,我的就有左右转向触发左右边的影像,倒车触发倒车影像

网友:
少了什么模块

网友C:
摄像头装哪里?

网友D:
一般情况下,360要换车机的,因为在车左、右转、倒车时,都是要触发360影像的。你标的黄色接头只是单路视频输入。在线束里,还有一根是用于倒车时触发车机屏幕进行视频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360度影像有独立模块吧,而且用车机也不一样,除了倒车以外有专门的按钮可以触发显示全景影像 ...

高配应该是有独立的模块。看样子车机前面有个预留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倒车触发 视频输入 左右转向灯

360车机可以触发。但是屏触发不了。 是can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装哪里?

前后左右都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360要换车机的,因为在车左、右转、倒车时,都是要触发360影像的。你标的黄色接头只是单路视频 ...

找到了视频输入线,但是触发没有。是can控制的。需要专用的解码盒。 问了某宝,这车有专用的解码一体机,只是贵一点。低成本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