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网络方案怎样才合适

楼主(2023-03-03):
三室两厅的房子,打算用一个AC加一个吸顶AP,AC拉几根网线到房间及客厅,AP放在房子中间位置。

不知这样合适不。
设备准备水星:MR100GP+1200GP
大家意见一下

网友A:
所有网线多穿一根光纤,很便宜,以后可能有大用

网友B:
还得看面积,以及死角

网友C:
可以的,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再补个墙面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线多穿一根光纤,很便宜,以后可能有大用

光纤后期怎么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面积,以及死角

在客厅到房间的过道上,基本算中心点,每个地方到这里只有一到两个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再补个墙面AP

POE路由是支持每路一个AP,只是考虑到太多无线点会不会干扰,所以搞个大AP出来

网友:
水星的怎么样,华三H3C的是不是要好些,有个无线AP套装不错

网友:
3房2厅的用2-3个高通WIIF6方案的路由器做Mesh 就行了,没必要 上AC+AP
AC+AP 要企业级的那种才好用,家用的那种AC+AP方案还不如MESH

网友:
一个吸顶AP,还搞啥AC+AP   后期补面板AP也不便宜。  要建议,先上个户型图把

网友:
每个房间都预留86底盒,放光纤线,马上就需要光纤到房间了!

网友:
支持放光纤到每个房间。
毕竟以后的发展谁知道呢

网友:
只要保证串线管没问题,先用网线通到各个房间就行,之后换光纤也很容易利用已有网线拉线进去,房子面积大还是觉得各个房间穿网线汇聚到宽带入户处,然后光猫-AC-每个房间AP的方式稳定

网友:
都推荐光纤了,但是光收发设备都需要电源吧,,,

网友:
144芯单模光缆入户,每个屋放一根12芯单模光缆,网络间使用IDU模块化机房,一步到位省的后续麻烦

网友:
家庭网络吗,所有准备放电视的地方拉2根网线,其他地方另加。网络中心不易碰到位置又要拆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网线多穿一根光纤,很便宜,以后可能有大用

赞同,皮线便宜花不了一包烟钱

网友:
网线光纤都要穿,用好点的线,线管空间够的话还能穿条两芯电源线,备用

网友(2023-04-08):
引用 楼主:
POE路由是支持每路一个AP,只是考虑到太多无线点会不会干扰,所以搞个大AP出来 ...

不会干扰,AC一般都会分配相邻AP的网段保证不会冲突不会干扰。
多个AP可以保证死角全覆盖,而且可以无缝漫游,自动切换。

网友:
三室两厅的房子
每个房间弄一个AP,客厅餐厅在中间位置弄一个,如果面积太大就弄两个。保证信号覆盖无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