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h61m-ds2系列主板更新BIOS解决E3-CPU黑屏

楼主(2023-03-03):
买个e3 cpu,装上黑屏,什么反应都没

更新bios解决,方法如下

1,到台湾省的技嘉官网下载最新bios f10a (乐色厂家,大陆访问强制转cn域名,也不提供下载)

已经下好,在附件,解压到电脑的d盘上(autoexec.bat和固件h61m***.10a)

2,电脑上安装maxdos(建议找个盘刷微pe,自带maxdos,还能装系统用)
maxdos的ntfsdos有bug,用cd命令不会改变盘符
,重启一下再试,直到能用

3,备份bios(以免刷坏,不过主板说是双bios,我也没用过)
找个u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插上
电脑开机,键盘按del键,进入bios,右上角有个q-flash(鼠标点)
弹出菜单,先选择备份到u盘(save bios to drive),输入名字(比如h61m_old),保存一下

4,重启,在进入win7之前,选maxdos菜单,进入以后,选1或2
命令行依次输入,一次一行命令, 按回车键执行
ntfsdos
cd d:
autoexec

等刷完,重启2次

网友A:
技嘉BIOS更新最垃圾,,可能超过服务期连网站上也删除了,不用说更新啊,,增加对CPU支持都是更新主板BIOS的微码。。
新购的主板都不喜欢技嘉了

可以魔改BIOS刷微码

还可以魔改BIOS刷支持NVME启动。。加个转接卡,,

我的有台电脑都是这样玩。。不过那个时代的U真的过时了,,12代I3等很好用啊,,性价比很高啊。。十年前的U不存在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嘉BIOS更新最垃圾,,可能超过服务期连网站上也删除了,不用说更新啊,,增加对CPU支持都是更新主 ...

确实,怪得不得双bios,进bios,qflash居然不让升级,不知道他们脑子咋想的

老机不想太费劲,换个u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楼主连dos都用上了

网友:
你试试华擎的主板更新BIOS非常方便,技嘉板板基本上不喜欢,全新的没买过。

网友B:
你这还好,我买了个联想的h61,官网根本没有bios,在迅维下载一个用编程器刷上替换的,原机4M的,固件8M的.

楼主:
下载积分设置的2,估计眼花成20 了,不好意思,已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好,我买了个联想的h61,官网根本没有bios,在迅维下载一个用编程器刷上替换的,原机4M的,固件8M的. ...

美帝*想的东西不能买,美帝*心企业

网友:
我的七彩虹战斧C.H61 V21让我上了个I7 37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BIOS更新最垃圾,,可能超过服务期连网站上也删除了,不用说更新啊,,增加对CPU支持都是更新主 ...

G家的老主板bios超过服务器的也有,但要*墙,只能说国行的网站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东西不能买,美帝黑心企业

我买的联想笔电 x230,
质量还行,
沒有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联想笔电 x230,
质量还行,
沒有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联想小新的低温錫,b站上面好几个修电脑的都在说,过保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联想笔电 x230,
质量还行,
沒有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了解一下小新的低温錫,b站上面很多人在说,我也有几台联想电脑,台式机的主板跟前面板接口定制的,换主板,还得换线,bios什么功能都没

还有个e420s笔记本,cpu焊死的,内存主板上面一条,下面一条,拆底壳费劲死,想升级?没门,有门也不让走,反正我不会再买

网友(2023-06-04):
Q-Flash能保存旧BIOS,难道不能用来更新?update BIOS From Driver无用?

GA-H61M-DS2(rev. 2.0)
https://www.gigabyte.ru/products ... s2rev_20#support-dl

https://download.gigabyte.com/Fi ... m-ds2_v2.x_f10a.zip

@bios (Intel 6/7 series)
https://download.gigabyte.com/Fi ... _utility_atbios.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