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超级牛X的众仪ZT219分量程校准

楼主(2023-03-03):
1.江湖一直传说众仪的出厂校准比较准,但是但是一直死抓着0660不放,外壳像玩具,所以外号玩具厂

2.众仪的ZT219 225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表居然电阻档是可以分量程校准的

3.众仪的分压电阻的1K 10K 100K 1M,按照公版手册上面的1.001K 10.01K 101.01K 1.111M完全的不同,

4.期初我还以为是算法不同,为何是这样的分压电阻,

5.因为公版的0660是只需要校准50K和50M,其他的量程校准是收到分压电阻的影响

6.但是我更换了分压电阻只校准了100K,1K的非常的不准,还有1M的,我一直不得其解,然后索性我校准了1M的,发现100K的居然不受到影响,然后我再次校准了1K的,发现100K和1M的也没有收到影响

7,这就应该明白了,众仪还真是把0660玩出了花样出来,难怪普遍认为电阻档比较准的,

8.也就是众仪的表只要分压电阻是低温飘就行,校准了各个档位就非常准了,而且众仪是没有外挂单片机来实现这个功能的,确实厉害

楼主:
1.我今晚抽空更换了一下分压电阻,随便选取了一些100欧 1K 10K 100K 1M的,都是超差的,然后从100欧开始校准到1M,确认了是分量程校准是不受影响的,简直是平方民法拉利了啊,众仪的这个设计真是厉害,可惜了众仪的板子设计简直一塌糊涂

网友A:
zt219,看到很多人评测都说精准度很不错,其实是0660本身就很准。缺点就是屏幕差点意思和转盘不耐用,容易接触不良。如果众仪能够加强点用料,设计用点心,吐槽就没那么多

网友B:
图呢?被谁偷走给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被谁偷走给吃了?

这个是不需要图的啊,知道可以分量程校准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219,看到很多人评测都说精准度很不错,其实是0660本身就很准。缺点就是屏幕差点意思和转盘不耐用,容易 ...

不是的,0660公版是靠分压电阻来实现精度的,众仪这种方式和福禄克一样,分量程就基本上分压电阻的精度弱化了,只需要温飘问题,分量程校准是4位半的第一步,然后才是设计布线等等,反正挺有意思的,可以玩玩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说过,20K档影响全局,其它任何一个档位的校准,都只影响本档位,不会影响其他档位!
1.D0-D7数据是200R  2K 200K  2M校准数据位(其它档位手册上有注明)
2.20K档校准,会影响200R 2K 200K  2M 20M的精度,但不会影响D0-D7,以及20M档的数据!
3.举个例子,如果单独校准2K,校准偏了,校准20K档,此时可以影响2K档,但并不会影响2K挡的数据,也不能完全纠正2K的误差!此时,只有单独校准2K档才行!
4.总结就是,先校准20K,然后其它档位再单独校准!
可能有点绕,最好自己做实验才能理解!

网友:
还有众仪219的分压电阻是按照手册来的,看色环就知道了!  但由于色环只有三个数值位,所以  从色环上读数是1.11M,101K,10K  1K。

网友:
另外,这个单独校准不是众仪玩出来的,这芯片本身就这样,其它表很多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说过,20K档影响全局,其它任何一个档位的校准,都只影响本档位,不会影响其他档位!
1. ...

不绕,一下就能看懂,zt219的电阻确实是100k 1m,还真不是101k 1.111m,我今晚有空再试一下其他的表,

网友D:
楼主聪慧过人,这都给你发现了,一直都以为0660只有50K和5OM两个点可以校,也许是受网上0660所谓的公版说明书毒害太深....

网友:
哈哈,但是其他就很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说过,20K档影响全局,其它任何一个档位的校准,都只影响本档位,不会影响其他档位!
1. ...

我记得你之前说是200K的,我还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聪慧过人,这都给你发现了,一直都以为0660只有50K和5OM两个点可以校,也许是受网上0660所谓的公版说明 ...

等我有空把ut171拆了,看看排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你之前说是200K的,我还收藏了

对  看量程和计数  有的是有错位的,有的是200K。

网友C:
219分压电阻拆下来测试,考虑误差的话,基本符合色环读数 1.11M和101K。也就是跟手册是吻合的。当然这种表对分压电阻阻值要求不高,毕竟可以软件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19分压电阻拆下来测试,考虑误差的话,基本符合色环读数 1.11M和101K。也就是跟手册是吻合的。当然这种表 ...

看最后一道环,这种电阻误差是0.2%的,记得看过兄台一个帖说,将分压电阻调成1.111M.101.01,10.01标准阻值,误差反而增大了。这种现象猜测应该是网络开关导通电阻值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最后一道环,这种电阻误差是0.2%的,记得看过兄台一个帖说,将分压电阻调成1.111M.101.01,10.01标准阻 ...

我已经私信老色了,他不是一直在搞hy3131吗,我请教他0660主控和hy3131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私信老色了,他不是一直在搞hy3131吗,我请教他0660主控和hy3131到底是怎么回事, ...

祝你早得佳音,天气越来越好了,不冷了试下VC9806+能不能分档调电阻,上次拆修记得仅能校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最后一道环,这种电阻误差是0.2%的,记得看过兄台一个帖说,将分压电阻调成1.111M.101.01,10.01标准阻 ...

那不会的,这是软件校准的。不像61E那样,干瞪眼没办法!这个无论是电阻档还是电压档都可以校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