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730W浪潮服务器长城电源GW-ERP2U700(90+)

楼主(2023-03-03):
重量1.4kg,1U厚度,宽度是可以塞进普通台式机箱,但长度有35cm塞不进星际蜗牛等。
有电源笼子,插上后输出普通ATX电源24pin,笼子比电源贵,1个笼子加2电源120,单买一个电源29

比较静音,开启时不会直接起飞,声音虽然轻,但这是滚珠轴承风扇,声音频率比较高,仍然能听到。淘宝搜了一下这型号风扇的价格,发现比这个电源还贵。。。

两个450V 330uF的日系红宝石电容,其它的多是capXon牌子电容。

里面有个长条小板,小板侧面有3个可调元件,但已经用软胶封上了,在外壳上开有对应的调节孔位,这是可调电阻吗?

网友A: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3月2日发布公告,以涉及国家安全等无理理由,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包括第四范式、 香港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浪潮集团、龙芯中科、盛科通信等。

网友:
不错的电源,12v和5.5都有,如果有转接插接口线记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3月2日发布公告,以涉及国家安全等无理理由,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包括第四范式 ...

  浪潮今天跌停  当年中兴作参考 ……

网友:
服务器的环境可好多了,买的二手戴尔台式机,那灰尘把接口都堵住了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都不错的。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功率够大,

网友:
好干净的板卡

网友:
包邮的话值得买一个玩玩。

网友:
能不能改可调

网友B:
用软胶封住的调节口,右边一个调节的话,电压可在11.9-12.2V之间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软胶封住的调节口,右边一个调节的话,电压可在11.9-12.2V之间调整。

这样调有什么用?0.3V的调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调有什么用?0.3V的调幅

有什么用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能在那小范围内调整。

网友:
看着挺牛逼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都是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