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多波段收音机增加电池

楼主(2023-03-03):
这个小收音机在PDD买的,有低音,音质不错。有FM MW SW ,还支持SD卡播放、蓝牙、line等多种播放模式,FM接收效果也不错。

机器的充电口是TYPE-C接口,也很方便,就是电池是通用的BL-5C,容量只有1000mha,后来在某鱼发现了这个电池,就买来了,尝试加装,结果很匹配,最后完美加上了,续航提高了2.5倍。

网友:
科技的发展真是快,以前一个全波段收音机,元件满满的一大盒子。现在就是一个芯片。

网友:
焊锡可以换了。

网友:
我有两个元件满满的,都在吃灰

网友A:
加装不错,多少钱买的,我也想整一个,有没有链接,谢谢!

网友:
数字机,很简洁,功能很强大

网友:
说下短波效果如何

网友B:
BL-5C电池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禁用,可能是做的厂家太多可能是偷工减料这种电池太次.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的越来越少了,都是玩手机

网友:
短波收音机可以听到更遥远的电台,如今已近被网络替代

网友:
很简洁,功能很强大

网友C:
这焊点是温度不够还是锡太差,买来的带接插件,楼主剪掉了是因为没有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点是温度不够还是锡太差,买来的带接插件,楼主剪掉了是因为没有压线钳? ...

是的,装备不够,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电烙铁,可能是温度不够吧

楼主:
非专业的,玩玩而已,没有专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不错,多少钱买的,我也想整一个,有没有链接,谢谢!

好像70多块钱,网上到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5C电池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禁用,可能是做的厂家太多可能是偷工减料这种电池太次. ...

很多年前诺基亚手机就用的这个型号的电池,非常常见,所以出现很多假货?

网友:
bl5c都破不好用,家里的收音机直接扔了电池后盖打孔粘了一个电池盒用18650

网友:
使用BL-5C的外壳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