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时隔三年再次测试量产后变成48G的32G小猪U盘——数据仍完整,速度也没变

楼主(2023-03-03):
  三年多以前,从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以18.9元购入一个的吉莱克 32G  USB3.0 小猪U盘,用量产程序重新量产后变成了48G,当时特意发帖了,详细情况左转:《数码值得买18.9元的吉莱克 32G  USB3.0 小猪U盘量产后变成了48G》
  其实那一阵子对U盘有点疯魔,前后买了好多,根本不缺U盘使用,测试完便将此U盘放到一边,闲置了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可能当时也有考察下它的数据耐久性如何的考量吧。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加上2020年之后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杂事繁多完全无暇顾及此事,时间一长就给彻底遗忘了。
  直到最近,帮一坛友制作U盘时才又回忆起这件事,经过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把它给找了出来,连接电脑发现U盘竟然没有添加或删除任何文件,所有空间完全被HUTXXXXXX.BIN测试文件所填充,也就是说还是之前运行完urwtest完整性测试的状态(说明遗忘真是彻底而纯粹)。

  既然还是上次测试完的状态,那么又过去三年有余,它又是使用的一个质量很一般的闪存(大S的SG级别降级片,估计也就比黑片强一点的货色),那么它的数据耐久性到底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场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测一下便知。

U盘空间已经被完全填满,为了数据原真性,只能做读的测试

三年多前进了完整性测试时的测试数据都在,时间也能对的上。

验明正身,量产后变成48G的信息。

顺利通过了urwtest的完整性测试

HD-TUNE的读取基准测试,速度和三年前一样,还是80MB/s左右,也没有大的波动和降低。

  还不错,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测试,它经受住了考验,顺利通过了完整性测试,速度也和之前没有差异。三年多没有通电使用了,又是一个很次的TLC闪存,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让人意外的,也让我对闪存的数据耐久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网友A:
看来用固态硬盘保存小姐姐还是可以的

网友B:
TLC都能保存3年不出错,MLC存10年也不过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都能保存3年不出错,MLC存10年也不过分吧

十年应该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用固态硬盘保存小姐姐还是可以的

独特的切入点哈

网友:
我买的海康威视R32(长存颗粒),写满后放1个月,读速就从140m掉到50m了。

网友C:
闪存PE次数多了之后,漏电也会变得比较严重,坛友你这个属于99.99新的,能保持数据不丢失也在情理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PE次数多了之后,漏电也会变得比较严重,坛友你这个属于99.99新的,能保持数据不丢失也在情理之中{:019 ...

那是不是说明,正常的全新的TLC闪存的数据耐久性比那些从服务器淘汰固态上拆下来的所谓原厂正片还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明,正常的全新的TLC闪存的数据耐久性比那些从服务器淘汰固态上拆下来的所谓原厂正片还要好些 ...

都是正片的情况下,是的,那种服务器淘汰下来的固态天知道PE了多少次,而且工作环境的温度对闪存保持数据也有挺大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年应该很轻松

32nm及以前的MLC都是宣称10年保存期,1万PE寿命,后期MLC可说不定……
B0KB能3年不丢数据感觉有点不可思议,16年买的闪迪CZ800 64G正常偶尔使用,两年后就出现漏电数据受损的问题,同期买的一个DT100G3(海力士16nm TLC)放了一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nm及以前的MLC都是宣称10年保存期,1万PE寿命,后期MLC可说不定……
B0KB能3年不丢数据感觉有点不可思 ...

我这个U盘中间完全没有通过电,按说应该更不耐久才对,所以测试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网友E:
闪迪CZ410 32G 写入18M
用了几个月里面存了10G之后写入个位数了
读取倒是稳

网友F:
厉害。。。固态适合用于pt下载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厉害。。。固态适合用于pt下载么?

不适合BT哦,很快就好坏的

网友G:
偶是很久没量产过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闪迪CZ410 32G 写入18M
用了几个月里面存了10G之后写入个位数了
读取倒是稳

这个等级的闪迪U盘都是这个鸟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是很久没量产过U盘了

PC时代的谢幕,U盘作为周边产品也没落了。其实现在看似红火的手机,恐怕不久也要步PC的后尘,任何的科技产品若没有创新终究难以持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适合BT哦,很快就好坏的

还好吧,把缓存拉高,pt保种是读多写少的

网友:
数据保存3年...还是个SG级别的B0K...不得不说UP309还是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