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明明支持20V,但是,即使是超级快充也只用到9V

楼主(2023-03-03):
一开始是这样的:用 IP2312模块充电只有9v输出, 还以为模块不够兼容, 换原配充电头测试也是。

充电头明明支持20V输出,实测可以诱骗给 dell 或 联想 笔记本19.5v使用。

但是。。。即使是原配手机+原配线材,触发快充也只有9v

充电头网站这个评测也能说明问题,我没这么多型号,红框这个型号实测是9v 5A多,不是我以为的 20v 3A, 这样的话线也可以软一点

还有就是,手机app 显示充电电流大概是实测的两倍,估计是两块电池,两个充电通道的合并值。

5500mAh电池+67W充电,续航小金刚红米K50充电评测 - 充电头网 (chongdiantou.com)

文中有提到11v 6A = 67W 的模式,不过实际使用中我没看到,或者A口接电流电压表的测试方法不够靠谱,未能触发

网友:
手机充电器的20V不一定是给手机准备的,可能给其他PD设备准备的(小米A2C魔改线可以PD)

网友:
大概是法拉利支持跑380KM每小时,但是我在路上也不能这样跑,规定不允许啊,为什么不允许,那是定规定的人觉得这样最佳啊。

网友:
减小输入到输出的压差,可提高转换效率,减小发热
软件检测电流为实测的2倍,可能说明电池是1s结构的降压充电,输入侧9V的电流约为输出4.5V侧电流的一半
对应的,如果电池是2s结构的升压充电,输入5V,软件检测到的电流约为USB测的一半

网友A:
小米67w a to c 支持标准pd2.0和私有pd3.0,用在普通设备且设备支持pd2.0 且支持20v 3.25a档位时 才会输出20v。原装头加原装线加原装手机才会激活私有pd3.0 pps  一般输入电压9v左右自动调整,输入电流6a左右,手机app电流监测到的是电池端电流而不是输入端,电池端最大电流11a出头。目前几乎所有手机都是buck拓扑或者电荷泵降压,遵循输入电压x输入电流x效率=输出电压x输出电流,9vx6ax90%约等于3.87v(三代高压锂均压)x12a  ,输入不握手到高压20v是为了降低损耗提高效率,输入电压越高降压到特定电压效率越低,也就是压差越大效率越低,低压差带来的电流增加,线损增加,但是线损增加带来的发热不会进入到手机dc dc,因此现在几回所有手机厂商都在满足要求功率的前提下,优先把电流提升到极限,功率再不够才去进一步增加电压,以降低手机发热,提高dcdc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67w a to c 支持标准pd2.0和私有pd3.0,用在普通设备且设备支持pd2.0 且支持20v 3.25a档位时 才会输出20 ...

我也是觉得压差越大 DC-DC压力越大 全拿去发热了 20V这个规格明显是给TYPE-C的笔记本准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觉得压差越大 DC-DC压力越大 全拿去发热了 20V这个规格明显是给TYPE-C的笔记本准备的 ...

嗯 目前仅业内奇葩 真我gt neo5 240瓦超级闪充 输入达到20v 11a左右,双电芯2s结构,魔改c to c  高压大电流,其他最高12v~

网友:
手机充电不用搞那么高的功率,毕竟体积小,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C:
充电功率越来越大,感觉这手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像炸弹了。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快的充电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功率越来越大,感觉这手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像炸弹了。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快的充电速度吗, ...

没有确切数据,但感觉远远没有纯电车自燃事故多。
至于需要,你用不上不代表别人用不上,历史的车轮是挡不住的。

网友:
红米Note8确实也是这个鸟样,原充,原线也是9v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米67w a to c 支持标准pd2.0和私有pd3.0,用在普通设备且设备支持pd2.0 且支持20v 3.25a档位时 才会输出20 ...

如果是电荷泵,那么手机端的电压是9V或者18V左右,充电器端输出电压稍高一点点。如果是DC-DC(BUCK)快充,那么可能是其他电压,比如12V或者15V等各种电压。看了一款手机充电的测试(Redmi Note12探索版),发现使用其他充电器时通常触发12V快充,功率大约20W,有的可以触发15V,大约25W。对其他充电器的兼容性更好,猜测是因为使用了双电芯,电池电压提高,使buck电路效率升高,可以大功率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荷泵,那么手机端的电压是9V或者18V左右,充电器端输出电压稍高一点点。如果是DC-DC(BUCK)快充, ...

电荷泵不是倍压就是2分之1降压,最多再算个负压,不常用的有3倍压等等。手机目前全是2分之1降压,不考虑效率时,电池充电电压假设4v,电荷泵输入一定是8v,考虑线损实际会8v多点儿。输入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电荷泵充电不能调整输出,充电时随着电池电压提升会按2倍比例提升输入电压,调压原理依靠快充协议微调充电器输出。目前手机都同时支持几套充电方案以应对不同充电协议,所以不同充电头会启动不同充电电路,就包括buck甚至boost(用在2s电池 5v输入时)输入电压就会要求不同~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A:
小米67w a to c 支持标准pd2.0和私有pd3.0,用在普通设备且设备支持pd2.0 且支持20v 3.25a档位时 才会输出20 ...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