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科FS372剃须刀

楼主(2023-03-03):
朋友的剃须刀不能用了,拿来让看看怎么回事儿,开剃须刀无反应,检查充电器是正常的,因是可以全身水洗的,整体做的严丝合缝,无从下手。遂在网上查找拆解教程,但因为一点儿疏忽,导致拆解过程非常吃力(尾部充电口有一固定螺钉未发现,若先拧下,应该相对容易得多。)

反过来,充电口烧黑致使无法为电池充电。

酒精清洗后,可以看出充电口并接的电阻两端的铜箔已烧化,电阻亦损坏。电池电压在1V左右。直接用电源并在电池两端,电机仍不转;单独为电机供电是好的,判定控制电路也坏掉了。上网一查更换板子需要20多元钱,感觉不值(购买时活动带红包才40多)

把元件清理掉,保留按键和三只二极管(5V降压为电池充电)

改充电指示电路;加装TTP223触摸电路改的键控电路(参考:实验一下ttp223方案的触摸开关改成实体按键双稳态开关的可行性
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259
因手艺太“高”,不便展示以免引起各位感官不适,固略过。

装配好,充电...因电池是充满的,所以直接绿灯点亮。
使用的是简易充电指示电路,在充电的某个阶段是红绿皆亮,只是亮度不同而已。

电路结构:

网友A:
确信,某个人,给5V的剃须刀连上220V了,完全无价值维修了,可以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信,某个人,给5V的剃须刀连上220V了,完全无价值维修了,可以直接报废 ...

电池忘了画上了。

网友:
飞科还可以啊,我也在用,不都是5V冲嘛,怎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信,某个人,给5V的剃须刀连上220V了,完全无价值维修了,可以直接报废 ...

是插220上的结果,一踏湖塗。

网友:
改成锂电的镍氢的不耐用

网友:
广告做的好,产品一般般。
剃须刀还是飞利浦松下博朗,国产之路很漫长
难道充电口是8字线吗
能修好也是高手了

网友:
改得不错,又可以多喝几瓶啤酒了。

网友:
我觉得里面除电机和开关其余都扔了,弄个14500的磷酸铁锂加一个充电板,充到4.2的那种就行,充磷酸铁锂没问题,过冲时间很短就转灯了

网友:
烧得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插220上的结果,一踏湖塗。

不会插错的,和8字插头有区别,不通用,且充电器与插头是线连不可分的。有可能是进水了,或电路发生短路造成的。

本身电池还是好的,没必要换。

网友:
楼主V5,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修好又能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成功修复,不错,方法也实用,点赞收藏,谢谢

网友:
改造的好,方便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插错的,和8字插头有区别,不通用,且充电器与插头是线连不可分的。有可能是进水了,或电路发生短路造 ...

就是硬插进去的,本论坛的有好几个人发过相同的故障了,不同品牌的,都是5V低电压的,插入了220V

网友:
换锂电应该还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插错的,和8字插头有区别,不通用,且充电器与插头是线连不可分的。有可能是进水了,或电路发生短路造 ...

看着烧黑一大片,低电压,5伏,电流也小,烧不成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烧黑一大片,低电压,5伏,电流也小,烧不成那样的。

回头再仔细问问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烧黑一大片,低电压,5伏,电流也小,烧不成那样的。

不用怀疑了,就是220V烧的,5V短路,根本就没什么电流,好点的充电器,直接打嗝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