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防止fastcopy损坏U盘

楼主(2023-03-03):
这些年被fastcopy一波带走的U盘和固态很多,诚然这些被带走的体质确实不佳,但如果使用Windows自带复制是不会有问题的。
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发现使用同类软件extrem copy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最后我发现fastcopy默认在U盘是产生缓存,这大大增加了U盘的负担,体质不好的U盘,高强度使用很容易一波带走。

其实这时只要选择使用系统自带缓冲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整体速度会下降,但最起码能保住那些垃圾U盘啊

网友A:
我也是用fastcopy往U盘复制东西,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fastcopy往U盘复制东西,没出现过问题

和U盘体质有关,我这被带走的U盘大概四十几个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U盘体质有关,我这被带走的U盘大概四十几个了吧

估计是,我用的U盘都是比较好的,比如闪迪至尊高速这类

网友:
我复制不另外使用软件。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复制功能,对那种有很多子目录,又有很多小文件的硬盘,要拷几十个G的数据出来,那是相当慢的。经常要一个晚上,十几小时才能完成。而且中途文件不能有读取错误,否则系统会弹出警告,停止后续动作,让人郁闷得要死。后来我找到了fastcopy这个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楼主提到的U盘不耐用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有重要文件,我喜欢拆开机箱,挂一块从盘上去拷。如果不能拆机箱,就用USB机械移动硬盘。
感觉U盘和以前的软盘差不多,可靠性和耐用性都不太好。只能存一些临时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坏了也无所谓,反正数据不只这一份。
数据是宝贵的,没必要和U盘较劲。

网友:
fastcopy也是,十几年了,都没搞个进度条

网友:
居然没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
一般用TotalCommander,或者Ctr+C,Ctrl+V。

网友:
第一次听说,落后了,赶紧下一个试试。

网友:
Ctr+C,Ctrl+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U盘体质有关,我这被带走的U盘大概四十几个了吧

想看看这些U盘都长啥样,以后好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这些U盘都长啥样,以后好避坑

只要买大品牌的几乎没事,我这些坏的大多一起在闲鱼买的,颗粒品质估计极差,做U盘都不合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买大品牌的几乎没事,我这些坏的大多一起在闲鱼买的,颗粒品质估计极差,做U盘都不合格 ...

能不能把这些尸体处理给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这些尸体处理给我呀?

我这几天正在回炉再造呢呵呵,重新用支持低格的主控板焊接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正在回炉再造呢呵呵,重新用支持低格的主控板焊接开卡

换下来的主控吧和闪存也可以嘛

网友C:
常用的TeraCopy复制,也坏过几个杂牌,不知是否一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TeraCopy复制,也坏过几个杂牌,不知是否一样的原因

teracopy原理和fastcopy一模一样,谨慎使用,只有extrem copy直接用系统缓存

网友:
用这些工具来复制会快点吗?我用过fastcopy感觉没快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