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T1176速度测试 冷门主控,速度其实不差

楼主(2023-03-03):
说起联阳,很多人第一反应是IT1167和联盛的UT165
但是,联阳有款主控,在14年推出,但是却比较少见
这个主控就是今天测试的主角

主控:联阳IT1176E 威刚主控板
闪存:双贴6DDJ 群联降级片HVRG0F8
主机配置:X99+E5V3 32GB ECCRAM
主机接口:前面板USB3.0

容量优先时

想测4K来着,一直不动,所以没有4K(后来测出来了,4K速度与903接近,0.07MB/S)
WIN10系统下实际拷贝速度与AS-SSD测速基本一致,略高(就高个零点几MB,再放张图没啥意义)

速度优先下

可以看出,读取速度突破了31(甚至一度飙到35+)
写入速度,WINDOWS下写速17+

这次没跑圈,因为工具自带拷贝校验环节,不必跑圈了

总结:和一芯一样快的速度,和群联一样的稳定性,但是较少见并且不支持3D闪存,没有4K
有些冷门主控还是值得玩玩的,速度惊艳

下个帖子预告:这个主控支持L94C....我手上整好有几片PF144...

网友:
冷门主控,性能还是不错

网友A:
10年前,IT1167主控优盘套件网站倒是做了一批,最后送出去了上千套。

网友:
没用过这个主控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IT1167主控优盘套件网站倒是做了一批,最后送出去了上千套。

1167确实挺有名,但这个是1176
联阳最有名的估计也就是1167了,号称速度最快的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年前,IT1167主控优盘套件网站倒是做了一批,最后送出去了上千套。

可惜没赶上,不知还有库存吗?

网友B:
IT1176就没必要玩了 速度很一般没什么特色的2.0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1176就没必要玩了 速度很一般没什么特色的2.0主控

读速挺快,能上30,写速至少比UP23N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1176就没必要玩了 速度很一般没什么特色的2.0主控

对了,你有UP19的双贴LGA52板子吗
我上次两片8D2E还是没解决,单帖可以,但是双贴用的UP23板子,不认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有UP19的双贴LGA52板子吗
我上次两片8D2E还是没解决,单帖可以,但是双贴用的UP23板子,不认盘 ...

正经的UP19 LGA52双贴板我也没有了 我是换主控改的板子

网友:
楼主厉害啊,长见识了

网友:
性能还是不错

网友(2023-04-29):
性能还是不错,量产不了

网友:
速度很慢,可能看习惯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