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玛充电器按住才能红灯

楼主(2023-03-03):
邻居的,说是按住才能充电,松开不知道啥时候就绿了,看了下估计是尾巴线,插头的问题,万用表测量没电,后来想好像充电器不接电池就没电,计划打开盖子直接测量电线通断,你们说呢?

网友A:
不开盖说啥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盖说啥都没用

发现是Y螺丝,还得去找工具

网友:
没有论坛二十一神器

网友:
按住啦baby,come on let's go

网友:
线路接触不良,就是断线了。

网友B:
换头就行,不过这个头怎么和麦克风接头这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就行,不过这个头怎么和麦克风接头这么像。。

比卡农头小一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头就行,不过这个头怎么和麦克风接头这么像。。

现在就是无法确定头内线开了

楼主:
图来了,标签下两个Y字螺丝,然后塑料壳有卡扣。

外观是三针,内部是两条线,缩水。

楼主:
测量导线,灰色的确实不通,然后切开插头,发现真真断开的是插头位置,切开插头,焊接,修复。

楼主:
修复后的样子

楼主:
外壳上有个特殊结构,不是卡扣,但是导致安装的时候顶起一个缝隙,切掉它

网友:
厉害了,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后的样子

植物大战僵尸

网友:
发现原因值999美金的故事本土化
为啥遇到的都是内部的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