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内业余骑行山地车推荐

楼主(2023-03-03):
之前盘过来的永久山地车,用料厚实,但是长途骑行钢架太重了,而且变速器不给力,链条也不利索,总之就是越用越嫌弃,果断抛售了。
目前用车环境是空闲骑行锻炼,一次骑行15-25公里,城市道路。
现在有两个选择,继续淘一线品牌二手车,如捷安特,美利达等。
或者全新二线品牌车,如喜德盛入门车,三线沃雷顿、富士达等。
请过来人谈谈经验如何选择。

网友A:
作为过来人,我也买了永久,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过来人,我也买了永久,不舒服。

能骑,但是体验不好

网友:
汉特。管它是几点零、

楼主:
喜德盛黑客350,这个性价比很高啊

楼主:
貌似老手一般联系一线二手,新手建议全新二线,是吗

网友:
也不能说老手怎么样,新手怎么样,主要是看目的和荷包。 有些新手上来就新车,一赶着会骑了,车先让他糟的差不多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用就糟了。老手一般来说目的性很强,不管你新旧,很明白自己要什么,要什么档次。只要能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就下手。

网友B:
比如我前年买的那个自行车,目的是给娃上学代步用,一方面是高中没有体育运动时间了,让孩子锻炼身体,另一方面是这车得要带着车框、有前后泥瓦(下雨下雪一样骑不会弄衣服上全是泥点子。)再就是带个后坐,万一哪天他要个异性来着?框是用来放书包用的。所以找了半月,海鲜市场里淘了一个汉特。原因1是价格真心不贵,2是人家正常骑着,换了新车刚倒下来。3是牌子过硬(相对来讲质量有点保障)开车去20多公里外把车塞后备箱里拉回来。原价要200.因为是从别的区开车来自提还优惠了20元.并送了两条全新内胎,4个新闸皮。弄来后发现有些小问题,自己用2天时间拆了保养调整,全拆上油换珠子。别的都没有动。连锁都没换还是用上任车主的锁。这骑了两年了,啥事也没有。就那么大用处,娃娃现在每天骑着,骑到30KM/H的速度。不见坏。这不就满足我的要求了吗。      想买二手车,得自己懂些自行车的机械结构,无非就是要干净去油去泥、润滑并更换前中后三轴珠子调整线闸这类。压根就不需要专业知识。不会的百度一下就懂了。

网友:
15-25公里还叫"长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前年买的那个自行车,目的是给娃上学代步用,一方面是高中没有体育运动时间了,让孩子锻炼身体,另一 ...

200真便宜。昨天给我的捷安特内三速换后车圈(v刹磨损厉害了),一个捷安特原装铝圈46包邮,好一点的闸皮都15一对。头一次编圈、拿龙,用了三个小时,有些知识还真是百度来的捷安特铝圈净重500克,普通的330克左右,差距明显。

网友B:
我这还想再买个呢。主要是有了汉特1.0后,OYES看不上眼没有灵魂,2线牌子和杂牌更不想伸手,再就是价格贵了不合适。

网友:
现在配件通用性都不错,有时间可以自己diy一个,或者利用现有的车子改装

网友:
必须全铝车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前年买的那个自行车,目的是给娃上学代步用,一方面是高中没有体育运动时间了,让孩子锻炼身体,另一 ...

180买捷安特,铁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还想再买个呢。主要是有了汉特1.0后,OYES看不上眼没有灵魂,2线牌子和杂牌更不想伸手,再就是价格贵了 ...

也就是一线入门车比二线三线中端车香

网友:
建议买一线二手车,自己保养下就很好骑了

网友:
想问下,自行车后座架子用多大号的螺丝螺母?

网友:
淘二手吧。。
轮组》传动》变速。曾经玩车的时候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