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个电锤德硕跟博深哪个好?安全离合的结构有几种?

楼主(2023-03-03):
想买一个重型电锤,最主要要有离合功能,价格尽量便宜,所以东城、大艺什么的不考虑(博世不敢想),网上杂牌很多,写的天花乱坠,看了几天感觉网友对博深评价很高,博深的7803符合我的要求,价格250不到,但是介绍上写的是多片摩擦式离合,本来也不懂什么是多片摩擦就准备下单,结果看到了一个德硕,德硕德介绍上摩擦式离合寿命只有1次,德硕说它的有3万次寿命,德硕说的是不是真的,到底有几种离合结构?然后就犹豫了不知道买哪个好,各位专家给个意见,博深7803、德硕26F01,功率德硕26F01要大,外观我感觉博深7803看着更好,价格都是250不到,在这两个里面选选哪个好?

网友A:
上边说的摩擦片式离合与下边说的多片摩擦式离合不是一种东西,打滑一次就要修理的那种肯定淘汰见不到了,否则不但用户受不了,厂家售后也受不了。

网友:
实体店买东成,后期就算遇到故障,五金店都能修。

楼主:
东城太贵了,1个东城能把这两个都买了钱还用不完,我是看张大妈一个网友的文章跟下面的评论感觉博深不错的

网友:
杂牌吧?不建议买,昨天才看到电锤打手的

网友:
这种中锤我只用来打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说的摩擦片式离合与下边说的多片摩擦式离合不是一种东西,打滑一次就要修理的那种肯定淘汰见不到了,否 ...

没那么费事,起码能扛好几次,松了自乙拆下紧紧又能用了

网友:
磨擦式松紧度还可以自乙调整

网友:
杂牌至少比假冒的好吧

网友:
海鲜市场买得伟斯丹利进口二手好了。

网友:
别的不清楚,巨大电锤我们在用,有机械离合的。只要卡钻就坏打滑,不伤手。

网友:
大艺的有阴影了,用一次就卡死换不了钻头了
现在新买的德硕26F01和26H01
干活还在用得伟和大有5401,这俩在300的砖墙开22的孔很轻松

网友:
买大牌销量高的。以前没有离合的也照样用

网友:
家用的话,无所谓,越便宜越好,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要是电锤赚钱,那就买个好用高效 注意高效      推荐   竞速电工

网友:
磨擦片式的就是广大扭手党所谓的不带离合的打滑力钜比较大而且不稳定,大的和没有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说的摩擦片式离合与下边说的多片摩擦式离合不是一种东西,打滑一次就要修理的那种肯定淘汰见不到了,否 ...

一片以上就叫多片,没有结构详图那就是传统式的

网友:
一般是钢珠弹簧式的离合,寿命不用担心,毕竟能卡几次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