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婆修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3-03-03):
下午接孩子的时候老婆跟我说电动车充电器坏了 在单位充电插上灯都不亮 叫我去买新的 好打脸 她应该是知道我会修的

楼主:
速派奇的 我们这边本地牌子 原车充电器 打开就看见NTC炸没了 大小电容鼓包 彻底看不到型号了 手头只有5D9的 看插脚明显不同 先上吧 完事灯泡大法 结果灯泡一闪一闪的 测场管和整流二极管都好的 测高压电容只有170 正常应该300v才对

网友:
新三年久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就没用过新的

网友:
赶上直播了

楼主:
拿出以前给电动车店老板修充电器留下的料板 更换大小电容 完事测试正常 老婆没有任何表示
下楼给她车充电 发现电流声比以前小很多  说明之前电容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出以前给电动车店老板修充电器留下的料板 更换大小电容 完事测试正常 老婆没有任何表示
下楼给她车充电  ...

想让你换个新车,你这修修补补,还想要表示 ,是想要一个大耳瓜子表示吗

网友:
能说啥?晚上回来做好吃的呗

网友B:
电路板很大,元件不多,看着有些空

网友C:
没有风扇吧?太热了电容寿命缩短,得做好散热才行,越热电容越容易坏

网友:
高手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让你换个新车,你这修修补补,还想要表示 ,是想要一个大耳瓜子表示吗 ...

说的不赖,经典

网友:
会修不如会买。唉,女人啊

网友:
节省三十大洋,晚上加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让你换个新车,你这修修补补,还想要表示 ,是想要一个大耳瓜子表示吗 ...

关键是她今天回来还真提了一嘴换车的 不过她上班只需8分钟 换车没必要 开汽车上班吧一个是近 一个是嫌停车麻烦

网友:
修个屁,给老娘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很大,元件不多,看着有些空

看着确实一般 不过这充电器用了有十多年了 今天第一次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风扇吧?太热了电容寿命缩短,得做好散热才行,越热电容越容易坏

没风扇 48v12ah的充电器 可能厂家觉得电流小没必要上风扇吧

网友D:
你媳妇说了,自从跟了他之后,就没用过新东西,什么坏了都是他修,连换的件都是拆机的,留着钱干嘛,等着钱下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媳妇说了,自从跟了他之后,就没用过新东西,什么坏了都是他修,连换的件都是拆机的,留着钱干嘛,等着钱 ...

留着钱给娃娶媳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出以前给电动车店老板修充电器留下的料板 更换大小电容 完事测试正常 老婆没有任何表示
下楼给她车充电  ...

要啥表示?非得让她说:大郎啊,该吃药啦。你才高兴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