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用普通钳表测量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是不是不太准呢

楼主(2023-03-03):
感觉数值明显偏大呢

但是测量纯阻性负载的电流就比较准确

网友:
很不准,当然真有效值表会好点.

网友:
功率因数相关

网友:
你得扣除功率因素,没有PFC的电流要乘与0.5或0.6来扣除无功部分!

网友:
还是电表管用

网友:
电表是有功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