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搞一套微型太阳能发电系统,效果满意

楼主(2023-03-03):
如题,安装过程比较曲折,都是自己有空就慢慢搞,所以安装时间比较长。买了200W的太阳能板和240W的MPPT控制器,都是从本地一个商家那买的,花钱不多。这个主要给监控和6台无线WIFI供电,功耗约50W左右。直接12V供电,不经逆变器,减少电量损失,预计每年发200度电左右,不知道能不达到。由于监控不能断电,所以需要装了一个不间断电源切换器,当电池电量低时就切换到市电运行。一开始我使用继电器来切换,切换速度不够快,会导致监控断电,所以这个方案就不能用了。后来想直从网上买现成的不间断电源,发现符合我要求功能的又太少,只好自己DIY了一个不间断电源切换器,估计切换时间应该低于1毫秒。上电实际测试电源切换器,运行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就看看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
感觉很不错的一套系统,估计没少花心思。单晶硅太阳能板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一天能发多少电?单晶硅太阳能板?

网友:
没看到蓄电池 直接供电?

网友A:
请问那个台式电脑电源盒是来干什么的?看不懂

网友:
直接供电,没有储电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台式电脑电源盒是来干什么的?看不懂

我看他电脑电源输出好像接到中继器里,不明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台式电脑电源盒是来干什么的?看不懂

应该是市电供电的吧!

网友C:
继电器切换时间不过几十个毫秒级别,你监控那么耗电?

网友:
其实太阳能板串联后效率会高于并联,这样MPPT转换过程损耗会小很多。

网友D:
我也想搞一套给监控与光猫供电,但是我的监控是48V POE供电。还得把监控改成12V供电,还得有切换,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搞一套给监控与光猫供电,但是我的监控是48V POE供电。还得把监控改成12V供电,还得有切换,麻烦。 ...

用48V的太阳能板和48V电瓶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切换时间不过几十个毫秒级别,你监控那么耗电?

要是在线路输入端并联个大电容估计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
没看到电池组,是不用电池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48V的太阳能板和48V电瓶不就行了

那得4个电瓶了,主要是与市电切换这块的成本也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他电脑电源输出好像接到中继器里,不明用途

电脑电源应该是市电变12V,我在想一个问题,它这个电源长期带市电,是不是静态电流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得4个电瓶了,主要是与市电切换这块的成本也高。

这个切换电路简单,几个零件就能搞定,平常用电瓶,电瓶没电切换市电,电瓶充满后自动切换至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应该是市电变12V,我在想一个问题,它这个电源长期带市电,是不是静态电流也不小? ...

我以前测过,老式的ATX电源静态功耗一般在5W以上

网友:
这个多长时间可以回本呢

网友:
是不是晚上就要用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