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魔改坛友处购买的索尔小功放加蓝牙模块

楼主(2023-03-03):
增大电容到4700uf,原机运放4558改成5532

网友A:
感觉一般般,功放是什么模块?

网友B:
降压板尽量换XL2596原装芯片,有过热保护,升降压和升压换XL6009,自带LM2577和2596很多是仿品芯片,过流短路秒烧,担心降压直通烧其它芯片。

网友C:
意义不大,功放本身素质太差

弄一个稍微好点的玩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般般,功放是什么模块?

后面焊死了没看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板尽量换XL2596原装芯片,有过热保护,升降压和升压换XL6009,自带LM2577和2596很多是仿品芯片,过流短 ...

这是LM2596降压模块,直接重12伏输入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不大,功放本身素质太差

弄一个稍微好点的玩玩呗

这个就是搞来玩的,还有两套2.0的书架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