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测试个Tf卡,每秒8.6M的速度,要2小时~

楼主(2023-03-03):
如题,我不确定买到的是不是可能扩容盘。。。我试试。
360水滴摄像头基本上剩余22G就找不到卡了。。。
我也不确定是摄像头问题,还是卡的问题。
摄像头也不行,app里面说明可以128g。不过,社区提示不行,教程里面有图片可以Exfat格式,不过文字说明又只能fat32....正常格式化大于32g不能格式化fat32.用第三方软件,格式成fat32了。

最后一张图360官网社区的。。

网友A:
朗科再怎么说也是U盘的发明者,扩容倒是不至于
但是有一说一,朗科的质量倒是确实不咋地

网友B:
C10卡理论上写入速度是10M,但实际情况会有差距也正常。用什么方式测试,文件一共多少,每个文件多大,都会对速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再怎么说也是U盘的发明者,扩容倒是不至于

额,发明者。。。那应该不会,估计就是360摄像头问题。。。估计最大就是只能3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卡理论上写入速度是10M,但实际情况会有差距也正常。用什么方式测试,文件一共多少,每个文件多大,都会 ...

不知道是不是读卡器限制了速度?

网友:
摄像头只支持32G吧

网友:
自从行车记录仪买了张32g的朗科TF卡(官方旗舰店购买,确认是正品)不到半年卡保护后(大约用了不到1万公里,估计卡累计写的时间几百小时)再也不碰朗科的任何产品,包括固态硬盘,u盘,储存卡等,虽然朗科有发明U盘的专利的光环也掩盖不了朗科产品烂的事实。
TF卡是不假,也不是扩容卡,奈何写寿命差,后来用了张三星的,用三年多了目前刚刚的没毛病。
行车记录仪储存卡还是要用高质量的货,关键时刻没录上就日了狗了。

网友:
掌握核心技术    才是产品的制胜法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读卡器限制了速度?

正常的USB2.0读卡器能跑25-30M。

网友C:
我测试过一个只支持8GB的TF卡的很古老的MP4,用128G的卡按照默认格式化簇出来以后可以继续使用,说明书上也写的只支持SDHC但是我插的是SDXC,可以确认这些是互相兼容的规范,所以32G插128G完全没问题,问题出在设备本身可能,坐等测试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过一个只支持8GB的TF卡的很古老的MP4,用128G的卡按照默认格式化簇出来以后可以继续使用,说明书上也 ...

我不确定,是不是卡问题,还是设备问题…
我打算重新弄张卡,买回来后先用软件测一下,没问题的话,我再放那360水滴摄像头里面…

网友:
分下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