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观致3 原车阿尔派大屏导航功放芯片升级 PA2030A

楼主(2023-03-03):
此主机为阿尔派产的,做工很不错,原机功放芯片为TB2938HQ,旁边另一块TB2920AHQ是电源芯片,不要弄错了。TB2938HQ可以用PA2030A替换,也可以用TDA7850,两款芯片同档次,2030其实东芝代工产品,如果在完全同样的平台下比较,7850低音稍微好点,2030的中高频更靓丽,根据自己喜好选择。

这款改装不算复杂,换芯片,拆掉输出脚八个对地电容,同时换掉芯片10脚电容为47UF的电解极性电容,耐压选择10-25V的即可,此脚电压只有6V。以前有人发帖换了个50V47UF无极电容,其实这个地方电容是开机缓冲和初级滤波,根本不需要无极电容,无极电容主要用于音频耦合,也不需要耐压达到50V,被不知道谁最开始这么一改就被广为效仿,商家也利用这个出套餐,有点无语。

回归正题,影响主机音质的主要有解码音调芯片(这个是主机音质好坏的核心,但涉及到总线控制,各芯片引脚和外围电路也不同,所以改不了,就不要想了),能改动的主要就是后面的前级运放电路(此机没有,实际上市面上大部分主机都没有,但可以单独加入前级电路板),耦合电容、滤波电容、功放芯片,所以要磨机提升音质只要改这几个地方即可,其他地方没必要动,动了也没有提升。这台主机本身素质不错的,没必要加前级,所以就选择改功放芯片、滤波电容、耦合电容。

这款主机我改过两台,功放芯片都选用了PA2030A,电容用的不同的方案,可以获得不同的音色,一台用的威玛耦合电容和尼吉康KW系列4个音频专用电容并联,一台用的ERO轴向耦合电容尼吉康FW系列4个音频专用电容并联,选择小容量并联,主要是并联形成的大水塘效果比单个大容量电容ESR低,低频更干净有弹性,高音更通透,只是费工点,成本也略高。

网友:
我之前有个车友买了观致5.当年我坐上去的时候,感觉真的很不错.宽大.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A:
楼主运放不换 NE5532?

网友:
拆电容拆电容拆电容

网友B:
我也有观致3都市SUV,主机应该是一样的。请楼主说说改后的听感,提升大吗?另外,看了很多车机改功放芯片的帖子,都说要去掉输出对地的8个小电容,改功放芯片为什么要去掉输出对地8个电容?我认为厂家使用这些电容是有用的,类似于功放的茹贝尔,起稳定作用,基本不会略化音质。

网友C:
两种不同的耦合电容音色有什么不同?

网友:
门把手车标是真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观致3都市SUV,主机应该是一样的。请楼主说说改后的听感,提升大吗?另外,看了很多车机改功放芯片的 ...

避免自激的,也可以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放不换 NE5532?

这两台改的有段时间了,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前级电路。刚才仔细看了好像是有ssop8封装运放,非常小的那种。具体是不是前级电路上的要跑下线路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观致3都市SUV,主机应该是一样的。请楼主说说改后的听感,提升大吗?另外,看了很多车机改功放芯片的 ...

原机是DMOS输出功放管,需要加对地电容防自激。改7850或者2030后一般建议拆除,这两款是MOSFET输出,不需要这个对地电容,不拆有可能会有自激,虽然大部分情况不会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不同的耦合电容音色有什么不同?

威玛的很靓丽,细节好,不过稍冷。ero的相对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观致3都市SUV,主机应该是一样的。请楼主说说改后的听感,提升大吗?另外,看了很多车机改功放芯片的 ...

我都是帮其他车友改的主机,这款主机我家在没有总线信号支持无法开机测试音质。不过按照我改过几百台各类主机的经验,这样改后,高音细节比原来更好,低音会更有力更有弹性,三频比较均衡,总体提升在20-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放不换 NE5532?

这种封装的运放还是用OPA
1642代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避免自激的,也可以不拆

那些电容留着才是防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是DMOS输出功放管,需要加对地电容防自激。改7850或者2030后一般建议拆除,这两款是MOSFET输出,不需 ...

不懂就问:DMOS和MOSFET的区别在哪里?我看TB2938HQ原规格书中输出也没有那个小电容啊!

网友E:
这些针脚都折得好整齐,一排一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针脚都折得好整齐,一排一排的

把这个当做工艺品来对待

网友:
车机功率一般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