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便携式T12 鲍鱼烙铁5-24V输入,24V工作

楼主(2023-03-04):
之前第一次买的鲍鱼板不小心烧了主控和电源芯片,买了块新的用,本来坏板想扔了,后来不甘心,又买了片主控和电源芯片,买了显示屏,还专门买了个编程器。到货后焊上芯片,刷上程序,顺利开机,找人买了密码输入顺利搞定。其实修这个板子成本挺高的,费时费钱,不过吗DIY就是找折腾的乐趣。剩下的就是做外壳了。这次用一个废旧线性变压器外壳,拆除里面的东西,扣掉一个孔装了磨砂塑料片给显示屏用。剩下就是供电这个核心,我用了一个片XL6019升压板,最大输出电流5-6A,完全满足T12需求,装入内部,电压调到24V,这样只要输入电压在5-24V之间,电流足够大,输出都可以是24V,适用范围更广,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不建议输入电压太低,因为效率会比较低,发热量和纹波会比较大,为确保不会太热烧电源芯片,特意加了一个铝片散热。这样确保稳定工作。这样外出使用很方面,做个5.25的抽头配上鳄鱼夹,夹电瓶什么的很好用。

网友:
不错不错,实用,好看

网友:
不少折腾噶

网友A:
你这是加一块升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加一块升压板吧?

是的,介绍里面有说明的。

楼主:
这个就是DIY乐趣。

网友:
小外壳很不错哟

网友:
616板子的做了几十片,成品做了5套,焊元件温度全凭经验。

网友:
挺好的了
不适合我,我现在用的是铝合金外壳的数码管显示那种
店里放了一个盒子白光,塑料外壳,模拟调节那种,不要求什么温度了,差不多就行
手头有一个20v角磨机电池,总不用也不是办法,争取从那个上面取电来用,否则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