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CAV560 主音量带+-GND的LOG-SW 有明白的吗?

楼主(2023-03-04):
这个是个啥?有明白的吗?像是200K的电位器,旋转调主音量的。
故障是:音量在-∝上,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
查到了 EC16型编码器

网友:
做一个纯后级的了

前面的最易出故障,还不好修

网友:
网上买一个编码器换上去就行了,编码器能装上去就行,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