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余姚XTA-7000温控器…

楼主(2023-03-04):
很好奇这玩意儿个头怎么这么大?

网友A:
洗洗还是能用的

网友B:
螺丝咋锈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洗还是能用的

闲了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咋锈的这么厉害!

你看看出厂多少年了…

网友:
早年的数字表。

网友C:
好像还用了24LC寄存器,应该还有单片机,楼主拆得不彻底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用了24LC寄存器,应该还有单片机,楼主拆得不彻底没看见。

单片机在数码管那边,上班的地方没有那么小的螺丝刀也就只能拆到这了…

网友:
可以接热电偶测温,输出是继电器控制的,如果改成SSR的精度就高了。

网友:
有变压器的耐用点。

网友:
个头大,散热良好,而且因为个头大才好收费。

网友D:
大面积的元件没安装

网友E:
这个是温控箱的,很耐用,被接错电压电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温控箱的,很耐用,被接错电压电容爆了

两线的pt100怎么接这玩意儿?

网友:
以前集成度低,元器件多,只能做大个的,还贵,几百块钱一个,现在一个小小的单片机就完美代替了,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线的pt100怎么接这玩意儿?

根据你发的端子图,接端子1和2,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类似的,多功能,直接220V,个头都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线的pt100怎么接这玩意儿?

那个回复错了,如果用pt100两线制,12需要短接,短接以后,pt100接2和3

网友:
楼主是余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面积的元件没安装

那些都是高配版的才有的功能。订货时打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