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431笔记本入夏除尘CPU加硅脂

楼主(2023-03-04):
(图片)

楼主:
忙碌半小时劳动成果展示

网友A:
一般温度不高还是少拆好

网友B:
cpu居然带座,这本本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居然带座,这本本有年头了

2016年的旧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温度不高还是少拆好

身边的电子数码被拆了遍!

网友C:
只要没有异常,最好不要乱动。这是经验。

网友:
会自己动手,也是蛮好的.

网友:
清理一下风道就行了,没必要拆这么散。

网友:
清扫卫生干干净净。

楼主:
图片太像在下的笔记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没有异常,最好不要乱动。这是经验。

就是没事干,拆开动个外科手术!

硬件颗粒坏了焊接更换!

系统坏了重装!

没啥难事!

网友D:
广东那边的吧,我们这都还没入春呢

网友E:
从未完整拆过笔记本,最多只换个硬盘或内存条。

网友F:
有个惠普的笔记本  螺丝拆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惠普的笔记本  螺丝拆滑丝了

滑丝用斜口钳剪短夹出来!外配一颗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东那边的吧,我们这都还没入春呢

西北某中心城市!

两 线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未完整拆过笔记本,最多只换个硬盘或内存条。

第一次拆用手机拍照记录下步骤和各处的螺丝,安装走线!

整个配件按拆卸编号分列!

整个拆卸清理下灰尘和维护下!

网友:
除尘  上硅脂    还真没有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