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路由器wuc181

楼主(2023-03-04):
拆个tp-link路由器wuc181,坏了,插网线检测不到。

拆掉散热片

网友:
内置内存啊

网友:
7621yyds 7621yyds 7621yyds 7621yyds

网友:
样子挺虎人的  性能怎么样?

网友:
7621,双核880,性能还不错,固件也多

网友:
这外观是仿华硕的吗?好像好像。

网友:
7621是经典方案,没有运存可能集成了

网友A:
有线不能识别,试试无线有信号吗?有的话试试中继桥接。

网友:
MT7621DAT内置128M

网友B:
故障一样

修好了吗?
我的坏了一个多月
扔在一边还没有时间修

网友:
散热片够大,MTK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样子和华硕差不多

网友:
没有外置RAM的路由不是好路由

网友:
看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MTK7621千兆路由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不能识别,试试无线有信号吗?有的话试试中继桥接。

无线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一样

修好了吗?

没呢,本来想找联通换个,家里不是联通宽带

楼主:
有线网口故障看样子是通病,谁知道如何维修啊?

网友:
经典方案,成本也低,中低路由器首选

网友:
同款电信WTC181,7621转发性能不好,迅雷只能跑到30mb/s就上不去,另外一个WTA541就能跑满1000M宽带下载90多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