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双MOS版本的T12PCB是哪个大佬的工程?

楼主(2023-03-04):
开源广场嫖的,再找居然就没有电路图了,论坛里找了半天也就@蕴殇大佬有这个PCB…不知道是不是下面电路图里的…但是那个是直插版的…下面紫色板子好像和这个是同款…

网友A:
这个貌似不错哦。体积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错哦。体积小巧。

就是看着体积合适才去打板子的,之前的616上面有0402封装的阻容,手头没有焊起来很麻烦…打板子后忘记存资料了…然后作者把工程给删除了…

网友B:
这板子改在笔记本电源里估计不错,不过我还是喜欢牛肉版那种,省的开电源的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改在笔记本电源里估计不错,不过我还是喜欢牛肉版那种,省的开电源的壳 ...

主要是折腾,日常用的还是16年买的616供电12v2a…

网友C:
单MOS管一点都不发热,搞双MOS 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折腾,日常用的还是16年买的616供电12v2a…

换一个吧,T12主要还是看电压,换个水果的24V小电源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MOS管一点都不发热,搞双MOS 没必要。

这个好像只是为了方便有两种MOS管的朋友可以随便用哪种,不是两个一起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MOS管一点都不发热,搞双MOS 没必要。

你理解错了,双mos是N/P,自己有啥用啥,不用去单独买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吧,T12主要还是看电压,换个水果的24V小电源很好用

现在不怎么想花钱买东西了,手头24v的电源最近也捡了几个…就是懒得动手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双mos是N/P,自己有啥用啥,不用去单独买管子

就是比较疑惑管子切换的时候是不是下面那张图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只是为了方便有两种MOS管的朋友可以随便用哪种,不是两个一起上的 ...

原来这样,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双mos是N/P,自己有啥用啥,不用去单独买管子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电路,看了标题就跑啦。理解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怎么想花钱买东西了,手头24v的电源最近也捡了几个…就是懒得动手换… ...

你都打板自己焊接了还懒得换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打板自己焊接了还懒得换电源?

板子是去年夏天打的,还有个成品板是19年撸回来的…

网友E:
这个坛友发的,我做了几十片。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坛友发的,我做了几十片。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 ...

谢谢朋友…我居然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坛友发的,我做了几十片。再免费分享一个LM358,NMOS+PMOS的贴片T12控制板  https://www.mydigit.cn/fo ...

你那个电位器的链接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错不错,通用设计,很实用

网友:
是616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