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台上古时期的新设备:美如画MyGica R9,这玩意能改造成个NAS用吗?

楼主(2023-03-04):
美如画R9,很新没用过,上面还有个硬盘抽屉,这玩意能改造成个NAS用吗?

网友:
看芯片 有些可以刷成linux 再安装aria2+samba

网友:
WinCE系统吗?

网友:
这个年代的播放机好像不行,只有播放能力强,CPU比较弱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只不过大容量的IDE硬盘不好找,估计你得用SATA的盘改成IDE来用。

网友:
功耗又大速度又慢整这个干嘛,随便一个7620N的小路由都秒杀这货了

网友:
单核750Mhz,改什么????还不如路由器性能

网友:
我有个R3,外置硬盘插口,1186芯片

网友:
这是个Realtek RTD1283DD方案的硬解高清播放机,非智能那种

网友:
当年硬盘播放器可是很时兴。

网友:
有10年的历史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吧,只不过大容量的IDE硬盘不好找,估计你得用SATA的盘改成IDE来用。 ...

接口是SATA的

楼主:
不止10年

网友:
把板子换了,只用机壳

网友:
搬家刚丢掉个开博尔的k355,螃蟹1185的,带
SATA接口,刷了系统也能下载,因为带光纤输出之前还拿来做数字转盘一段时间,但是毕竟是10几年前的配置了,性能太低,现在的带宽应付不了了

网友:
用新不用旧,这东西该退休了

网友:
装linux都卡,算了吧,安卓+kodi开机自动运行,插个U盘装满音乐听歌吧,可以用快控APP控制播放。我也有个上古迈乐播放器,带SATA接口可接2.5盘,装了armbian+xbmc卡,还不如安卓。做NAS不看看机器的百兆网口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美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