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事出蹊跷,请这方面大婶帮忙分析分析呢,智能计量插座问题

楼主(2023-03-04):
从坛友那里买来俩智能计量插座,其中一个一切正常,短期内看计量误差也小,有待观察。

另一个插上电,
1、接上负载就直接显示一个240多v的电压,电流功率都不显示,开始以为计量模块坏了
2、结果和好的那个插座串联一起,再接冰箱测试。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电流功率都没显示,甚至220v电压都显示不准,可经过一天以后,电量跟那个好的插座很一致,就差0.01kwh。
这就几乎推翻了我之前认为计量模块损坏了可能,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请大神们把把脉吧
这是好的那个插座的显示 冰箱一晚上的电量

这是有问题的那个显示的电量,相差0.01kw.h
_______________
大概拆一下

欧规的 准确说是德标的

国内查不到这个型号的任何信息,AWP07L
经谷歌查实,是一家叫做 Houzetek 的公司做的,脸书上最后一篇是19年的文章,估计这个公司已经歇菜了

ESP2866主控的

边上那颗芯片应该是内存芯片。

拆下插头孔里面隐藏的两颗螺丝就可以取出插座电路主题

这样的双层双面结构,中间还有个立着的小电路板连接上下并且板子上也有元件。

板子底部有一个丝印为AP85P9.1 没找到任何信息 淘宝上也没有线索

上面一层的下部还有在这个ic 丝印1831CYH 也没有任何信息

拆开后对比测量,没发现异常,两个板子都很一致。

————————————————————
拆解就这么多了
个人猜测是固件方面的问题,硬件出问题了不应该这个情况,
但涂鸦APP上不能刷固件,不能降级固件,到此无解了,请大神们分析分析吧!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呀

网友:
本身技术不成熟吧

网友A:
补焊一下那个大的贴片 0.0几欧的分流电阻试试。

网友:
怎么用的谷歌?赶紧自首去吧!

网友:
做工不错,多少钱一个?

网友:
拍得很清楚,做工不错,学习了。

网友:
感觉固件不完善或者不稳定,喜欢折腾拆固件新片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一下那个大的贴片 0.0几欧的分流电阻试试。

要是这个电阻出问题了,那就不会有电量了

网友:
互换一下BIOS芯片试试

网友B:
这东西 小电流100ma以下精度不到   大电流下电阻温漂也有变化精度。最准的国家电网拆机电表,校准过,想开发就要移拆原表采样前端的所有元件到新集成板上。老电表采样电阻是单独的,新的是集成在磁保护开关脚上。采样端有几个电阻是高精度低漂的。

网友C:
看状态测量电路整体没问题,就是相当于显示延时了,既然固件不能刷,就从显示延时开始检查分析吧。

网友D:
内部做工看着还行,不过没玩过这种东西,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 小电流100ma以下精度不到   大电流下电阻温漂也有变化精度。最准的国家电网拆机电表 ...

管他呢 图个乐呵,有个大概就行。我是叠罗汉,最下面是北电专业版计量插座,然后是智能插座。结果差不多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状态测量电路整体没问题,就是相当于显示延时了,既然固件不能刷,就从显示延时开始检查分析吧。 ...

这个我能想到的就是重刷固件
相当于复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做工看着还行,不过没玩过这种东西,帮不上忙

做工还行哦

网友:
做工不错,拍照高清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