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海尔消毒柜Haier ZTD80-A,更换光波加热管

楼主(2023-03-04):
民以食为天,分享一道蒜香排骨先。

酥脆,香,外焦里嫩。

食材准备。

腌制。

制作。

出锅。

上层不加热,很久了。(一直没有时间去折腾。)

背面标签型号。

准备开拆

还整了几个异形螺丝。

还带有保温层的。

电源部分。

入电部分。上温控。(黑色部分)

拆了上温控

测量

温控没有问题。

下加热管部分

下温控。

准备测量上加热管。

测量无反应,无阻值,蜂鸣档不叫。

准备拆开加热管。

瓷座

拆掉螺丝。

瓷座盖子

没有螺丝固定,是直出线设计。

拿掉反射罩。。。。。(里面掉了很多筷子出来。)

断开后面链接线(插口设计。)

肉眼可见,加热丝断

1908?

220V,200W

装好后盖,收拾工具。

测量管长33CM

全长33CM,准确无误。

继续测量。

瓷座尺寸。

瓷座总长,大约37厘米。

下面就开始准备挑选合适的管子。

楼主:
二楼开始维修。

为什么要测量加热管数据。(这种标准件,都是通用的,尺寸,瓦数合适玖可以了。)

大空间,上下加热。或者上中下加热。

定制的贵。。。。。。(这种大约要到20到30,币一根。。。。。。)

最后选择通用款。

4.98,包邮解君愁。

品牌货啊。(两天就收到快递了。)

参数

使用范围。

标注

特写。(有生锈?)

另外一头。

送了两个接线端子。(店家考虑的还是周到。)

压线钳,挑选一个。

三个档位。

回去开始改装。

两款,粗细一致(相差个几毫米公差,问题不大。不用纠结。)

长度OK

不同种类。

端子也不一样。

剪断

剥线

穿上接线端子

压线

成品。

接上加热管

测量阻值。(带线测了一次。)

装机

固定一下黄腊管。

插接

接上温控器

额,发现没有装反射板,跟防护罩

又重新来了一遍。

试机

放上新买的筷子。

旧的扔掉。

愉快的烘干去吧。(这玩意,你就当个碗柜吧。)

镶嵌式的。(这种现在还是不喜欢了。)

更喜欢这种。(有人说这种丑,丑,他实用啊,他便宜啊。)

直接放餐厅。

368升

520升

总的来说,维修比较顺利。特别鸣谢:数码之家VIP群-------各群友。感谢小伟,特别指导。

网友:
等看维修过程。

网友:
勾起大家的食欲,却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

网友:
真是诱惑啊

网友:
看 了排骨,让人流口水啊。

网友:
红排骨看得让人流口水呀。

网友:
看了你的烤制品,食欲大振。

网友:
做的卖相不错啊,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网友:
排骨好吃,不管怎么做的都好吃

网友:
我是来看陈总用消毒柜做排骨的

网友:
唉,这个时间点就不该看你这帖.....,饿....

网友:
那排骨真的很下饭啊。。。流口水了……

网友:
我还以为消毒柜能做排骨呢……

网友:
这个跟碘钨灯管有区别吗?

网友:
排骨,让人流口水啊

网友:
烤肉很诱惑啊。

网友:
消毒柜?怎么消毒?上下两根加热管,低功率烤箱

网友:
前面的图片好吃吗

网友:
没审题,我还以为修的是个电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