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报废手机变彩屏智能时钟,附家庭助理APK下载

楼主(2023-03-04):
从抽屉翻出小米脸盆机(小米3,触屏摔坏,电池鼓包扔了,屏幕轻度进水,后盖丢失,妥妥的可以拿去换不锈钢脸盆)
扔掉电池,把USB线直接焊在电池保护板上,用USB直接供电(大部分手机电池输入口可以兼容5伏电压)安装“家庭助理(或者是其他时钟软件)”就可以当智能时钟用了,还可以显示天气日历。

触屏坏,可以用OTG连接鼠标操作,安装完后,再拔掉鼠标。连接家里的WiFi就可以自动更新时间了。

使用效果

触屏摔坏连接鼠标操作

打开时钟软件。我这里网上随便找一个,家庭助理

运行起来的效果

放在手机架上还是挺好看的
(外壳临时用废相框做,手头没有工具,开孔比较粗糙,后面会购买成品的手机相框)

楼主:
家庭助理下载连接:https://uvt3vqzqi1.feishu.cn/file/boxcnlCKs25AfaqxXUG6I8eEeye

这是在百度随便找的app,如果有更好的时钟app可以跟帖。。。

网友A:
平板显示这么多东西还好,手机的话有点小了

网友:
小调音台好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显示这么多东西还好,手机的话有点小了

平板效果更好

网友:
怎么有这么大的脸盆鸡?

网友B:
黑色边框剪切工艺还有待提高。

网友C:
你这外壳做的实在是还不如用原机壳。
其实用手上的老平板更合适,一直想写个老平板合适的天气时钟程序,一直又没时间……

网友:
试试这个家庭助理看……我一直用中华万年历,不过那货广告恐怖,不支持全屏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边框剪切工艺还有待提高。

临时弄一下,后面会买个成品的相框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外壳做的实在是还不如用原机壳。
其实用手上的老平板更合适,一直想写个老平板合适的天气时钟程 ...

壳随便弄一个,到时候会换成成片的相框,这样就好看多了,手机壳已经是 鹅乌 战损版了,这重摔进水过。

网友D:
改这个简单 就是耗电不知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改这个简单 就是耗电不知如何

反正得一直插着电,关心耗电干嘛。想省电得改自动开关屏,要改电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得一直插着电,关心耗电干嘛。想省电得改自动开关屏,要改电路麻烦点 ...

用USB供电,接USB表头测试功率1瓦多一点,不是很耗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USB供电,接USB表头测试功率1瓦多一点,不是很耗电。

不是省电得问题。手机屏小无所谓,如果用平板改的话屏幕大了晚上太亮,做床头时钟的话有点影响睡眠,加个挥手亮屏之类的可能更好,或者自动亮度?一直没合适的方案所以一直没动手改,手上平板手机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省电得问题。手机屏小无所谓,如果用平板改的话屏幕大了晚上太亮,做床头时钟的话有点影响睡眠,加个 ...

平板确实比较亮,可以把亮度调低一点,打开自动亮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板确实比较亮,可以把亮度调低一点,打开自动亮度。

问题是很多老平板根本没有啥自动亮度功能,好的平板也不会去做这种事,太浪费。亮度调低的话白天又看不清楚,所以很烦,强迫症,做不完美的事就不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很多老平板根本没有啥自动亮度功能,好的平板也不会去做这种事,太浪费。亮度调低的话白天又看不清 ...

平板屏幕背光灯加个开关(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不止是否可行?
不过平板还是建议放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