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2的电源修不好,请教各位大神(已经破案了)

楼主(2023-03-04):
电路图没有,网上找了一个类似的,输出是+15V,-15V,+5V
反馈电压是取自+5V。当然实际电路比上图复杂一些。

驱动部分有一个小板,我手绘如下:

目前现象是,上电后电压不稳定,以+5V输出为例,最高电压有5.84V.

接一个10欧电阻后(5V电流可以达到3A的),电压就基本上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很短的尖脉冲。
断电情况下,手动在5V端接一个5.1V的直流电压,TL431的参考电压能够达到2.5V。

UC3842 8脚参考电压5V,单独给UC3842加低压看脉冲,驱动信号也比较正常。
此时UC3842的1脚是5.4V左右,如果在输出端5V供电,那么UC3842的1脚被拉低到1V。UC3842的6脚输出脉冲关断,看起来也正常
TL431和光耦,还有UC3842都换过了。
300V滤波电容更换过了,UC3842的滤波电容并联一个100UF的,也没有解决

这个电源模块是很便宜,但是为了研究提高技术,还是想修好,
看起来像是不断的保护,但是测量输出端3组电压对地的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试过在5V和+15V输出端加了相应的电压,都没有大电流)
请各位赐教。

网友:
没有实物图片吗?光耦有6个脚的?啥型号?

网友A:
楼主都有示波器了还修不好

网友:
3842多换几个试试?这年头芯片这东西我是不太信任的,不良品假货啥的太多了

楼主:
光耦型号CNY17-2
目前使用CNY17-3代换,不过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有示波器了还修不好

有示波器只能说测试某些信号更加便利
但是不表示一定能修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只能说测试某些信号更加便利
但是不表示一定能修好呢

嘿嘿,我就说说,我也有示波器,我也不一定能修好,主要是不敢碰高压

网友:
加可调电源高于16v,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就说说,我也有示波器,我也不一定能修好,主要是不敢碰高压 ...

换了4个了,不同批次
现象都一样呢

网友B:
C109  47  微法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看看源极检流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氧化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09  47  微法的电容换了再说

用100UF,50V代换还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C:
找本就针对这电路基本理论分析看下,不难。

网友D:
3844供电电压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本就针对这电路基本理论分析看下,不难。

帮楼主分析下呗,咱也学习下,分析有理有加分哦

网友:
主查反馈回路和尖峰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4供电电压咋样?

这个芯片电压也会抖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分析下呗,咱也学习下,分析有理有加分哦

目前找到一点问题

我在15V输出端加15V,无意中发现5V居然有14V多
测量15V和5V之间的电阻,有80欧左右
也就是15V和5V之间有什么零件击穿了,
导致引起了保护

我会继续查,有新的进展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一点问题

我在15V输出端加15V,无意中发现5V居然有14V多

你自己进去误区了,电源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