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万全T400-G10服务器加内存条,任何条都报警,为什么?

楼主(2023-03-04):
联想万全T400-G10服务器加内存条,任何条都报警,为什么?

网友:
估计需要纯ecc内存

网友:
普通条不新行,得是服务器专用条!

网友:
要服务器适配的内存,有的有数量及位置的要求,和台式机不大一样的。

网友:
联想万全T100/T400 G10服务器系统用户手册V1.2
https://iknow.lenovo.com.cn/detail/dc_038228.html
Intel G41主板,最大支持4GB(2*2GB)DDRII内存。
报警?检查是否插到位,金手指是否生锈。

楼主:
原装2g内存,为普通内存条,10800u,现加普通条,纯ECC条都报警,只认那一根原装的

楼主:
在联想官网有BIOS更新,不知可以解决否,另外机器如何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2g内存,为普通内存条,10800u,现加普通条,纯ECC条都报警,只认那一根原装的 ...

原装内存在两个插槽都试过吗?都可以单独点亮吗?先判断是否插槽坏了。
另外,你会发图片吗?原装内存有标签的那面,发上来看看。单面,还是双面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联想官网有BIOS更新,不知可以解决否,另外机器如何升级BIOS?

你从来没有升级过BIOS吗?不知道怎么做?
官方文档会有警告,这是个很危险的操作。如果没有经验,最好不要轻易行动。刷坏了,主板会报废哦!
也就是说,只看文档不一定能学会,最好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解决。
另外,升级BIOS是否能解决内存问题,还不好说,要看一下新版BIOS的说明,是否提到有改善内存兼容性方法的内容。

网友:
服务器一般是需要稳定运行的。内存条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老实说,这种配置可以丢垃圾筒了,除非系统软件无法重装,数据无法转移。

网友:
有可能是假ECC,有没有试过官方条。